S7-300重复的动作只是地址不同怎样处理

楼主(2012-01-29):
各位高手,请问S7-300中,很多重复的动作,只是地址不同,有什么简单的处理方法呢?谢谢
比如说,我现在自己练习编个小程序,Q4.0-4.5,依次输出3S,这里的动作都是相同的,我用的梯形图,每个动作都要写一遍吗?能不能只写一条,然后下面的用一个什么可以更改地址的命令重复第一条动作呢?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借用短程序块执行。就看你的工艺要求是否有间断中重复执行的,如果同时调用程序,这样的工艺要求需要注意。

网友B:
1,写成一个程序块,然后调用,只需要更换输入输出点

2,程序不长量不大也可COPY吧

网友C:
用一个功能块和局部变量编写动作,然后用全局变量或绝对地址调用

网友D:
这个是最基本的寻址应用哦,就是用个间接寻址指令,然后把中间量循环累加调用,建议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1117165700001-1.shtml

网友E:
把它写成一个功能块可以任意调用

网友F:
1、请问S7-300中,很多重复的动作,只是地址不同,有什么简单的处理方法呢?

  回复:将重复的动作编写成一个功能子程序(如FC1)按不同地址调用该功能(FC1)就可以了。

2、对“自己练习编个小程序,Q4.0-4.5,依次输出3S,这里的动作都是相同的,我用的梯形图。。

 回复:对这个编程用不着编写功能子程序,直接编就可以了,下面使用S7-300编写的Q4.0-4.5,依次输出3S的梯形图,供你参考:

网友G:
建议你用语句编程,使用间接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