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編寫DELTA PLC與DELTA HMI的通訊

楼主(2012-01-30):
工作中,老闆要求將加熱區的電流通過電流表讀出,並送到HMI(設備上原本有AE系列的)

由於電流表是MODBUS RTU RS485的通訊方式,一開始,我打算用HMI直接讀取電流表的讀數,

可是發現HMI與電流表無論如何都通訊不上.HMI的控制器選擇MODBUS里的RTU模式,任何

一個RTU模式我都試過,最後還是通訊不上.於是我用DELTA PLC 14SS讀取電流表的讀數,

再將PLC讀取到的數值送到HMI,這下PLC倒是可以讀到電流表的數值(監控PLC看到的),可是

HMI卻報與PLC通訊不上的錯誤.PLC中我是用RS指令讀取電流表數值的,於是我將PLC讀取電流表

的這段程序刪掉後,HMI與PLC通訊正常.我想,可能是PLC在與電流表通訊時,沒有與HMI通訊,

請問各位大俠,有沒有辦法讓PLC能同時和電流表,HMI通訊

楼主:
設備中原有的通訊方式是MODBUS ASCII模式(4個溫控器,兩個變頻器,兩個伺服器),要更改成RTU模式的話,會很麻煩.

楼主:
通訊程序..............

楼主:
指令賦值(0A0300000002) 電流表站號為10

校驗碼有CRC指令取得.

楼主:
校驗碼指令.......

楼主:
發送讀取電流表數值指令

网友A:
你的是老的AE屏了。建议你能换新的其他系列的plc试试,SS系列的通讯要求可能有的做不到。如果再不行联系一下你区域的中达办事处技术。或者告诉我区域我查了给你回复。

楼主:
好的,謝謝!我試試其他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我試試其他PLC

HMI的控制器選擇MODBUS里的RTU模式,任何

。。。。。一個RTU模式我都試過,最後還是通訊不上。。。。。

你接两根线,从旁边监视一下HMI与表之间的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好的,謝謝!我試試其他PLCHMI的控制器選擇MODBUS里的RTU模式,任何。。。。。一個RTU模式我都試過,最後還是通訊不上。。。。。 你接两根线,从旁边监视一下HMI与表之间的通讯,。

謝謝!我沒做過監視通訊的,請問這個怎麼做?什麼儀器可以監視通訊?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你的是老的AE屏了。建议你能换新的其他系列的plc试试,SS系列的通讯要求可能有的做不到。如果再不行联系一下你区域的中达办事处技术。或者告诉我区域我查了给你回复。内容的回复:

Thank you very much!

it was successful after i changed the plc into 20E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引用 楼主:好的,謝謝!我試試其他PLCHMI的控制器選擇MODBUS里的RTU模式,任何。。。。。一個RTU模式我都試過,最後還是通訊不上。。。。。 你接两根线,从旁边监视一下HMI与表之间的通讯,。内容的回复:謝謝!我沒做過監視通訊的,請問這個怎麼做?什麼儀器可以監視通訊?

你的是485还是232,??485的买一个232-485转接头,插到电脑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打开监视。 232的话焊3根线,如果你要接收HMI的数据,你把屏的TXD端接到你新做的头的RXD,如果你要监视下位的数据,你把下位的TXD接到RXD,就是第二脚,再把底线GND接好,同样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监视。

网友D(2016-12-06):
谢谢奉献很好的资料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