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CAD JIC原理图符号怎么转换成GB的

楼主(2012-01-30):
电气CAD JIC原理图符号怎么转换成GB的

网友A:
这个没有专用的转换软件,只能手动了,建议先熟悉一下GB标准。

网友B:
点击项目、特性,在项目设置原理图库中加入目录:gb2和gb2\1-,把原理图图标菜单文件默认的文件名ACE_JIC_MENU.DAT,改为:ACE_GE_MENU.DAT(用搜索找到文件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