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驱动器多媒体卡的问题

楼主(2012-01-30):
之前检查线,拔过别的端子,结果MMC卡可能松动了

然后驱动器就显示MMC defective or missing, replace

拔了重插,显示new MMC

咋办啊...

网友A:
应该不是松动问题。建议问问你就近的力士乐驱动器多媒体卡销售代理技术,这样会处理的快一些。可能是哪把卡损伤了。

网友B:
应该断电,重新插拔,再上电,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主机驱动程序被动过了,致使能检测到MMC卡存在否,但不能识别这个旧的,建议,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固定MMC卡。

网友C(2012-03-04):
请在未插mmc卡下启动驱动器,在提示load new parametter按显示面板上的enter键,如果能启动,那固件就没有问题,

网友D(2014-05-28):
引用 网友C:
请在未插mmc卡下启动驱动器,在提示load new ...

同意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