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告之电磁阀的原理,我似懂非懂

楼主(2012-01-30):
bbs.hcbbs.com/thread-956154-1-1.html

由于无法发送附件,只能给这个地址了。最好是简单明了的回答,我是机械的,电气新人,希望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基础问题。建议翻书 搜索处理。嘿嘿,还是很多的可以帮你。

网友A:
建议直接拆卸一个看看,一目了然,原理讲解一天,你也未必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直接拆卸一个看看,一目了然,原理讲解一天,你也未必会用。

黄工说的太实在了

网友C:
呵呵,电磁阀一般都是这样的,两边黑的是电磁铁,也有一边是电磁铁,另外一边是弹簧的。

P是进气,或者液压油,A,B是出气的。

当左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A接通,同时B与2接通,放气。

当右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B接通,同时A与1接通,放气。

1,2接消音器,不接也没有关系。只是放气时有“扑哧”,“扑哧”的声音。。。呵呵呵。。

如果只是一边有弹簧,根据吸合后,会拉到P与B接通的位置,断开电源,弹簧弹回,又恢复到P与A接通状态。

两边都有电磁铁的就不会。。

   就像跷跷板,有两个静止状态。。。

   另外一个就像跷跷板一边加了一个弹簧,只有一个静止状态。

网友D:
没拆过呢,学习了一下上班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磁阀一般都是这样的,两边黑的是电磁铁,也有一边是电磁铁,另外一边是弹簧的。P是进气,或者液压油,A,B是出气的。当左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A接通,同时B与2接通,放气。当右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B接通,同时A与1接通,放气。1,2接消音器,不接也没有关系。只是放气时有“扑哧”,“扑哧”的声音。。。呵呵呵。。如果只是一边有弹簧,根据吸合后,会拉到P与B接通的位置,断开电源,弹簧弹回,又恢复到P与A接通状态。两边都有电磁铁的就不会。。   就像跷跷板,有两个静止状态。。。   另外一个就像跷跷板一边加了一个弹簧,只有一个静止状态。

讲的很详细,建议楼主可以拿一个实物对照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磁阀一般都是这样的,两边黑的是电磁铁,也有一边是电磁铁,另外一边是弹簧的。P是进气,或者液压油,A,B是出气的。当左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A接通,同时B与2接通,放气。当右边电磁吸合,进气P与B接通,同时A与1接通,放气。1,2接消音器,不接也没有关系。只是放气时有“扑哧”,“扑哧”的声音。。。呵呵呵。。如果只是一边有弹簧,根据吸合后,会拉到P与B接通的位置,断开电源,弹簧弹回,又恢复到P与A接通状态。两边都有电磁铁的就不会。。   就像跷跷板,有两个静止状态。。。   另外一个就像跷跷板一边加了一个弹簧,只有一个静止状态。

这个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G:
电磁阀就是一个电磁铁,衔铁是一个活塞杆,活塞杆设置了很多机械通道与阀体形成一些复杂的通道,通过线圈有无电来控制活塞的状态,从而实现复杂通道的导通与否,从而实现了气路的切换。

网友H:
简单的说就是阀门用电来控制,不过可能是多个通断!

网友I:
画一个最简的电磁阀结构图来说明电磁阀工作原理,见下图:

 1、 图一为线圈未通电时,此时无磁力,弹簧力压磁铁杆右移使进气口与出气口不通,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

 2、图二为线圈通电产生磁力大于弹簧力,吸引磁铁杆左移,使进气口与出气口形成通路,电磁阀处于打开状态。

网友J:
去这个网站看看吧  http://www.hkzhltdzy.com

网友K:
看型号 是Q25DC-L8的话就是指2位五通阀,气管接头要是8的,Q35DZ-L10,指三位五通阀,气管接头为10

接法:以Q25D2C为例三孔那面中间的姐进气,两边接消音器。两孔那边分别接气缸上端和下端。应该没记错。。。。。。。

网友K:
原理,我拆过。貌似是线圈通电,带动里面一个被弹簧压住的带密封圈的铁块然后,有个小孔会出气,继而把里面的一根好多密封圈的杆子滑动,然后就出现了气的通道。。快下班了讲的比较模糊,抱歉。。。有空再仔细交流交流。。

网友L:
这个就是一活塞,电磁吸引、释放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去这个网站看看吧  http://www.hkzhltdzy.com

你弄的是什么网站啊,想回复就回复,不想就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