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的防水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楼主(2012-01-30):
电控柜的防水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网友A:
有防护等级。防水等级还真没注意。一般怎么也是电控系统的安全问题,防水有没有单独列出。需要查查。IP65里面的详细说明你来先看看。

网友B:
    防护等级是IP后面跟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固体物质,第二个数字表示防水,见上图。电控柜的防护等级有IP20,IP54等。一般触摸屏的正面是IP65的防护等级。

网友B:
图中第二个数字8的内容看不清,应是“防护浸泡在一定压力的水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护等级是IP后面跟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固体物质,第二个数字表示防水,见上图。电控柜的防护等级有IP20,IP54等。一般触摸屏的正面是IP65的防护等级。

正解。

网友D:
路过学习了,从没注意到电柜的防护等级呢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防护等级是IP后面跟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固体物质,第二个数字表示防水,见上图。电控柜的防护等级有IP20,IP54等。一般触摸屏的正面是IP65的防护等级。

不错,顶。

网友F:
2楼很对,就这样

。。。。。。。。。。。。。。。。。

网友G:
一般的防尘场合用IP54就可以了,如果在室外还是建议用IP65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了,从没注意到电柜的防护等级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了,从没注意到电柜的防护等级呢

下次你坐船的时候,看看船上的电控柜。

网友J:
防水的电控柜的IP防护等级很高了,建议控制柜还是做好防水,我们曾遇到过循环水管漏水,把柜子淋了,把里面的两台大变频器烧了,损失惨重,后来给控制柜上面改造加了防雨搭。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