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5 15kw上电按运行报oc故障

楼主(2012-01-30):
我有一台三垦vm05   -15kw变频器上电后一按运行就报oc,电流检测霍尔原件没问题,是upc319c的故障吗?如何判断?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 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啊、

2 查看霍尔元件给cpu的测量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最可能是IGBT的问题,测量以下主回路,如果模块式好的,那就换换你说的这些驱动光耦。

楼主:
参数没问题,IGBT没问题,有upc319c的工作原理吗?把它的输出断开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