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替换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2-01-30):
       公司上次一个进口设备带有编码器的电机总成的编码器轴承坏了,该电机及编码器直接与CT UNI1406变频器连接,想更换公司库存别的 SEW   品牌的编码器,请问可行吗?要注意哪些事项?

替代更换的是SEW的编码器

网友A:
你得看看资料,对比一下。参数接近应该可以。

网友B:
顶楼上,参数(电气参数和机械尺寸)一致即可更换,安装时固定,联接力度松紧合适到位,接线对应连接。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进口设备带有编码器的电机总成的编码器轴承坏了,自带的编码器,肯定对位置控制要求比较高,你随意更换编码器需要调整相位关系,否则,以后的控制将很难做到精确,其次,你更换的编码器除了尺寸要合适外,精度也要一致,就是发出多少脉冲/周,再有,更换的编码器的脉冲发出形式也要一致,比如增量型等等。

网友D:
过完年开始干活了??可以替代,照我以前告诉教给你的装好,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进口设备带有编码器的电机总成的编码器轴承坏了,自带的编码器,肯定对位置控制要求比较高,你随意更换编码器需要调整相位关系,否则,以后的控制将很难做到精确,其次,你更换的编码器除了尺寸要合适外,精度也要一致,就是发出多少脉冲/周,再有,更换的编码器的脉冲发出形式也要一致,比如增量型等等。

发出多少脉冲周尽量一致,差别不大可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F:
应该知道相关的编码器的基本参数才可以代换。

包括:电源电压、工作电流、输出状态(电压输出、NPN输出、pnp输出、线性输出)、输出容量、最高频率、输出极位差、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惯性力矩、允许最高转速(这项很主要)等,这些都了解了,就可以代换了。

以上这些都知道了,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应该知道相关的编码器的基本参数才可以代换。包括:电源电压、工作电流、输出状态(电压输出、NPN输出、pnp输出、线性输出)、输出容量、最高频率、输出极位差、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惯性力矩、允许最高转速(这项很主要)等,这些都了解了,就可以代换了。以上这些都知道了,就可以代换的。

无所谓的,电源电压一般编码器6-30V都可以,NPN,PNP只是变一下接法就行,编码器线数设一下就可以了。。最高转速,编码器总不会连电机速度也跟不上吧!

网友G:
随便找个参数功能描述一致的先装上,然后动动看看再说。要是精度不高,这么做就行了,看看能不能准确回零。要是精度要求很高,找个明白人用激光干涉仪给你校准一下。不过拆都拆下来了,想必不是精度高的设备。不用太担心,做一次你就明白了。开始干吧

网友H:
参数,安装尺寸是否一致,有些时候如果不一致,比如脉冲数不一样,还需要在程序中做修改。

网友I:
主要是脉冲数/转一致,其次安装尺寸

网友J:
参数一直 安装稳固运作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随便找个参数功能描述一致的先装上,然后动动看看再说。要是精度不高,这么做就行了,看看能不能准确回零。要是精度要求很高,找个明白人用激光干涉仪给你校准一下。不过拆都拆下来了,想必不是精度高的设备。不用太担心,做一次你就明白了。开始干吧

用激光干涉仪还明白人???呵呵呵。。

网友K:
1、分辨率

2、信号接线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G:随便找个参数功能描述一致的先装上,然后动动看看再说。要是精度不高,这么做就行了,看看能不能准确回零。要是精度要求很高,找个明白人用激光干涉仪给你校准一下。不过拆都拆下来了,想必不是精度高的设备。不用太担心,做一次你就明白了。开始干吧 用激光干涉仪还明白人???呵呵呵。。

精度高于亚微米精度的机床,进行校准时,我通常使用激光干涉仪,我也是入行新人,才疏学浅,希望通讯网老师多多指正,能够向您学习到更加可靠有效的校准方案,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您的指正,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关于 引用 网友G:随便找个参数功能描述一致的先装上,然后动动看看再说。要是精度不高,这么做就行了,看看能不能准确回零。要是精度要求很高,找个明白人用激光干涉仪给你校准一下。不过拆都拆下来了,想必不是精度高的设备。不用太担心,做一次你就明白了。开始干吧 用激光干涉仪还明白人???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精度高于亚微米精度的机床,进行校准时,我通常使用激光干涉仪,我也是入行新人,才疏学浅,希望通讯网老师多多指正,能够向您学习到更加可靠有效的校准方案,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您的指正,期待您的指点。

编码器不是直线运动的车床,旋转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应该知道相关的编码器的基本参数才可以代换。包括:电源电压、工作电流、输出状态(电压输出、NPN输出、pnp输出、线性输出)、输出容量、最高频率、输出极位差、环境温度、环境湿度、惯性力矩、允许最高转速(这项很主要)等,这些都了解了,就可以代换了。以上这些都知道了,就可以代换的。无所谓的,电源电压一般编码器6-30V都可以,NPN,PNP只是变一下接法就行,编码器线数设一下就可以了。。最高转速,编码器总不会连电机速度也跟不上吧!

SEW的基本用的是德国的几个品牌的编码器,连接信号接口有绝对值的SSI、Endat、Hiperface、Canopen、Profubus-DP和增量的push-pull、linedrive,没有你说的电压输出和集电极开路PNP、NPN,信号接口不对连信号都读不上,恐怕不是无所谓吧。至于NPN、PNP"只是变一下接法”会有漏电流及波形失真,在快速时 易丢脉冲,在功率较大的电机在启动时也容易受反向感应电压击穿损坏,故此在较大功率变频电机中,我也不推荐用集电极开路PNP与NPN的。

编码器替换,首先是弄明白绝对单圈、绝对多圈还是增量的,其次是信号接口,这两个是最起码的。

看一下我现在的头像,外形跟这个是一样的(弹簧片拆下来了),就看信号输出了。

楼主:
  谢谢16楼的 @Q 工,看了你的头像,不错,我这几个和你那都差不多的啦!请问这个编码器的PNP,NPN是如何区别的?

  坏的品牌 HEIDENHAIN  型号:ERN 420 102480S12-95  5V+_10%  ,我别的地方用的几个编码器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们用的进口 SEW 编码器的型号有两种,一个是ES1R NO1860607 OG 72 DN 1024R TTL  UB+24V +_20%,另外一个 ES1T NO1852485 OG 72 DN 1024 TTL  UB+5V+_5% ,请问要用哪个替换好点?

网友M:
ERN420,增量1024线TTL的,我说过不是PNP和NPN的吗,我们就能做啊,你上面的第二个电压与输出、分辨率也一样,就看外形配不配了。

楼主:
     谢谢 @Q 兄, 下图第一个是坏了的,和你头像很像,中间是空轴孔的,后两个是好备件,但是现在就是那个接线有点不清楚,你说的第二个

网友M:
你要是接插针的说明书图纸都没有,那怎么替换啊,电源正、负,A信号及A反相、B信号及B反相各自有没有说明书引脚图?对齐了啊。

我有博客文章blog_gkong_com/more.asp?name=gemple&id=36980(中间的短划换小点)

bbs_gkong_com/archive.aspx?id=300391

网友D:
问一下:你的孔径多少??。。。。

网友D:
这个是接线图吧。。。。。。对照图纸再量一下,确认一下。

我的邮箱:wdo_1000@126.com

阿水:给我个信,我把资料发给你。。

网友M:
通讯网真是个热心人。楼主问的是第二个编码器的接线图。

回答楼主的问题:我们的编码器半空轴径是12mm或10mm。安装的“耳朵”弹簧片与你原编码器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M:
通讯网真是个热心人。楼主问的是第二个编码器的接线图。回答楼主的问题:我们的编码器半空轴径是12mm或10mm。安装的“耳朵”弹簧片与你原编码器一致。

我也经常使用编码器,以后可以经常联系。你们有这样的么?

是插口的,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就找一个中空的编码器,中间这根轴自己加工一个,一边固定在编码器,另外一边固定在电机上。

网友M:
你的方法很好啊,我们做其实是在前,你做在后,从使用上讲一样的

中国制造吗,优势之一就是可以按客户需求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的方法很好啊,我们做其实是在前,你做在后,从使用上讲一样的中国制造吗,优势之一就是可以按客户需求做啊。

后来我们又发现,用树脂棒加工一个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G:回复内容:对:网友L 引用 网友G:随便找个参数功能描述一致的先装上,然后动动看看再说。要是精度不高,这么做就行了,看看能不能准确回零。要是精度要求很高,找个明白人用激光干涉仪给你校准一下。不过拆都拆下来了,想必不是精度高的设备。不用太担心,做一次你就明白了。开始干吧 用激光干涉仪还明白人???呵呵呵。。 内容的回复:精度高于亚微米精度的机床,进行校准时,我通常使用激光干涉仪,我也是入行新人,才疏学浅,希望网友D老师多多指正,能够向您学习到更加可靠有效的校准方案,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您的指正,期待您的指点。 编码器不是直线运动的车床,旋转的。。。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多谢指点。对的对的,我是把光栅尺和编码器搞混了。真实不好意思

网友N:
谢谢,我在此学习了。

网友O(2015-08-25):
国内很多用户有用进口编码器(encoder)的,这些进口编码器有些是随设备进口进来,需要备件维护,有些为设备厂家仿制开发,需寻找相同功能的编码器,有些是业主或设计院为保证应用可靠性而指定的。然而,进口编码器普遍价格贵,交货周期长,进口厂商有些傲慢服务不到位,以及今后长期稳定的供应无法保证,无法维修或维修成本高等等问题。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进口编码器交货周期长或服务不到位,造成选型失当,交货或工程验收拖延,流水线几近停产的故事时常有发生。事实上,包括上海精芬机电公司021-39536219等国内编码器厂家已经引进了国外技术,开发生产的编码器,已经可以替代大部分进口编码器了,包括欧洲的品牌或日韩的品牌,例如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式编码器、包括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等,国内用户不妨尝试一下对于进口编码器的替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进行替换。

首先,进口编码器的替换要具备三个基本概念:

一.功能应用相当的替换

二.使用可靠性性能的保证

三.服务的专业性与准确性

先来讲讲(一).功能应用相当的替换

功能上有5个基本要求:

1. 编码器的原理性质,区分是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单圈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特殊类型编码器。现在大部分的增量型编码器已经可以替换(例如用BES、BEH、BET替换等),难度不大,而绝对值单圈编码器17位(17Bit)以下的也都能用BESS58,BESS60替换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30位以下的也都能替换(用BESM60或BESH458)。一般进口的编码器标签上会有“-500”,“-512”,“-600”,“-1000”,“-1024”,“-2048”等数字的,大部分是增量值编码器,上述数字就是脉冲数;而标签上有“absolute”并有“8”“10”“12”“13”“16”“bit”等字样的,大部分是单圈编码器;而标签上有“absolute”“multiturn”,并有“1212”“1213”“24”“25”“26” 等字样的,大部分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在欧洲一些品牌里,型号中有“S”的为单圈编码器,型号中有“M”的为多圈编码器。(型号中有“I”的,或信号输出有“A,B,Z”的,为增量值编码器)

2.  外形的安装匹配,外形上一个是法兰的安装形式,有夹紧法兰、同步法兰、轴套型等。第二个是外径尺寸,现在普遍的是58、60、65、78、90(mm)等等都能找到替换的,例如进口编码器型号中XXM58(AVM58)、(XAC58)、XXS58、XXI58、XXS60、XXM60、XX65(CE65)、XXX90等,大部分已经可以用上海精芬机电的产品替换;第三是轴径,其实这个好办—通过联轴器的孔径可以调整安装的。

3.  信号的输出匹配,增量值的有OC(集电极开路)、RS422(line driver,差分长线驱动,TTL)、推挽式(HTL,push-pull)等,都能找到替换,而绝对值编码器有并行(Parallel,信号输出线很多),SSI串行(信号线缆有clock+-,date+-),Canopen、Profibus-DP等总线(信号线缆有A,B等),也都已经可以在上海精芬机电的BE系列绝对值产品系列中找到替换的了。

万能信号输出替换:上海精芬机电公司BES、BEM系列还提供了一种智能化信号输出,同时输出  4—20mA和RS485信号,这两种信号几乎可以在所有的PLC或仪表、上位机上找到相应的连接接口,而绝对值编码器工作的量程和分辨率单圈或多圈,都是可以根据需要设定的。这种替换就很方便,不需要随原来进口的信号,而是根据实际应用替换了。(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咨询电话021-39536219-8012)

4.  分辨率相当,前面讲过的进口增量值编码器普遍有“-500”,“-512”,“-600”,“-1000”,“-1024”,“-2048”等分辨率,尤其是欧洲变频器大部分用1024线,一般都可以替换;而有些较高分辨率的,目前还有些难度;而绝对值单圈编码器17位以下,如“8”“10”“12”“13”“16”“bit”等,上海精芬机电都可以提供替换,还有是格雷余码“180”“360”线等,我们也可以替换;绝对值多圈编码器1212,1213,(或24bit,25bit)等,上海精芬机电公司的产品也大部分可以替换,而且上海精芬机电公司的系列编码器有些还具有内部智能功能,可自动适应12位与13位、24位与25位,如一个13位的编码器可同时适用于12位的,25位(1213)多圈的可同时适用于24位(1212)的替换。

5. 工作电压,这个在进口编码器的标签上大部分能够看得到“Power:xx V”,只要在替换时,明确清楚不要弄错,错了也许不好用也许就是烧坏零件了,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以上仅仅是功能的基本满足,但如果是替换,不仅仅是能用上去,还要保证能够用好,这个就要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二.使用可靠性性能的保证

三.服务的专业性与准确性

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的替换

并行绝对值编码器的替换,有很多参数需要关注:

一,单圈绝对值还是多圈绝对值

二,分辨率,位数

三,输出的编码,格雷码,格雷余码,纯二进制码

四,编码的逻辑,正逻辑还是负逻辑

五,法兰的形式,有轴还是轴套

六,输出信号的极性,PNP,NPN,还是推挽式兼容

七,旋转编码方向,CW或CCW

八,其他性能参数要求,例如温度等级,防护等级,振动等级等等。

国内很多用户使用进口的编码器,这些进口编码器有些是随设备进口进来,有些是外国公司为设备厂家专门定制开发,有些是业主或设计院为保证应用可靠性而指定使用的,也有一些是国内企业的仿制进口设备而选用。但是,进口编码器也给国内厂商带来了扰人之处:一、价格昂贵 二、交货周期长 三、部分产品质仍然具有不可靠性,四、售后服务有时不到位,从而导致今后长期稳定的供应无法保证,无法维修或维修成本高等等问题。

上海精芬机电公司作为国内编码器厂家已经可以自行开发生产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替代大部分进口并行输出绝对值编码器,包括欧洲的品牌或日韩的品牌。替换进口品牌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一、交货期快,覆盖面广,包含欧系、日系、韩系,可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客户的问题;

二、质量好,可靠性高,还能在一些性能指标上做的更好,甚至超越日韩进口的产品;上海精芬的绝对值编码器不单单只是能够替换,甚至更好,如具有短路保护功能,接错线不会烧 抗振动、防水等级高,在电气隔离和兼容性方面更好;

三、价格在同级别的编码器中远低于进口;

四、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以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并行为例,其输出具有欧系法兰、日系法兰,有轴与轴套,格雷码、格雷余码编码,正反转、正负逻辑等等各种不同,客户难以熟悉,常常不知道怎么替换,而上海精芬的编码器具有以上各种规格,常年备货,替换极为方便,替换的实例如下:

案例一.浙江杭州某家做机械的公司有一笔20余套的订单,货期很紧,所有的元器件都已经安装完毕,本来打算采购的是日本进口的某型号的编码器,但是其特殊性为360格雷余码,这个进口品牌的编码器供货期要达到8周左右。面对客户最晚两周供货期的压力,逾期交货会产生很多违约款项,于是放弃了此进口品牌编码器的采购计划。客户找到上海精芬,在技术方面通过有效的沟通,确定型号为BE622SS58-N011K2R7-XAZ,这个型号的编码器完全满足客户的使用要求:单圈绝对值码盘、360格雷余码输出、日系法兰结构;而且在以下几个性能方面甚至超越了日本进口品牌:工业级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67、信号线含短路保护、电源极性保护等。我公司在5天内把20多余套的产品交给客户,并为他们做调试。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需,不仅保证了客户的正常交货而且还提前了货期。产品的质量、销售服务、技术支持等各方面都令客户非常满意,经半年使用下来,性能很稳定,客户确定以后都用BEN的绝对值编码器了。

   案例二.山东的某家客户,在钢铁行业中使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是10位的,由于进口编码器交货周期长或服务不到位,编码器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生产线几近停产。在某天下班前,客户急匆匆地赶到了我公司,手中拿着损坏的欧洲进口的一只绝对值编码器,要求用相同功能的编码器替换。在与客户协调沟通后,选型为BE622SS58-N011K2R7-XAZ,经当场演示测验后交与客户,客户赶回去第二天即得以恢复生产,并以后又购买了备件。该替换在此钢铁厂使用至今已近两年,一直很稳定。

   案例三. 客户原使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分辨率10位的绝对值编码器,用在冲压机械上的,由于编码器的抗振动等级、防护等级不够,此型号的编码器经常出现问题。另外,客户根据自身的应用要求,需要编码器的出线电缆比较长,达到6米,而且因现场振动,不希望中间有接插件(如果使用接插件会导致接触不好,信号不稳定)。上海精芬为满足顾客的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了直接出线电缆线长为6米的绝对值编码器,型号为BE622SS58-N011K2R2-XAZ,其抗振动等级、防护等级高于原韩国品牌,而且输出具有短路、极性保护,不容易损坏,该客户使用后效果很好,以后一直选用BEN的绝对值编码器,至今已连续两年多。

   案例四.河南某知名桥梁设备制造商在900吨桥梁运送设备中选用上海精芬的BE622SS58-N011K2R7-XAC应用于车轮转向系统角度检测。在此之前长达五拾多米二十几排车轮的负重900吨,控制桥梁的运送方向只能分成几组,拉杆来控制车轮方向与摆动幅度,这样对运梁设备的轮胎磨损相当大,而且摆动的幅度也受限制,不但影响整个工期而且效率不高, 单圈并行绝对值编码器,成功的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因具有高抗冲击和抗振动能力,高防水性能,即使桥梁工程车辆所处的环境比较恶劣,此编码器在高温、高湿度环境下仍能正常工作,完全改变了之前的磨损严重,与摆动幅度下的问题,在中国的桥梁设备改进与创新中起到了关健的作用。

过去,阻碍绝对值编码器大量应用的问题是,进口的太贵,交货期长,服务又不够,而国产的又受困于技术、品质与生产规模。现在,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在保证高品质的基础上,大大降低了绝对值编码器的成本,突破绝对值多圈的技术封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最佳的技术解决方案。以上几个案例证明,上海精芬已经能制作各种绝对值编码器,以替换进口品牌,解决客户的实际问题,而且,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做出产品,在服务、交货期、价格、产品某些性能上能够做的比进口更好,几乎使用过的客户都选择了再次的、一直的使用。

--SSI输出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替换

SSI(同步串行界面)输出的进口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国内有很多用户使用,这些进口SSI绝对值编码器大部分为来自德国的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输出形式,也是目前绝对值编码器使用最多的输出形式之一。已广泛用于水利、钢铁、港口机械等设备。但是,有些进口品牌的SSI编码器在长期大量的使用后,也暴露了其一些弱点:

一、德国各家品牌的SSi信号各有小小的差异:时钟-数据同步响应有快有慢,截止熄灭时间有长有短,就是同一家还分早期的24位(1212)和后来的25位(1213),造成备件必须寻找原厂原型,甚至ID号还要提供,极为不便;

二、有些德国厂家的SSI编码器信号端没有加保护,由于接口信号端仅5Vdc的电压,在工程项目调试和使用阶段很容易损坏,尤其是大型水利项目,由于广阔的水面可能将雷击感应引入室内设备,而造成编码器的损坏;

三、损坏的进口SSI编码器基本不可维修,(或维修时间长,成本高),而再买更新价格高,交货期长,售后服务有时不到位,从而导致今后长期稳定的使用无法保证。

上海精芬机电公司生产和长期代理进口品牌的SSI绝对值编码器,为保证服务客户,也始终大量库存进口的SSI编码器,在长期代理销售进口SSI 编码器后,集中了用户的意见向德国厂家反映,但是,国外厂家是不会为中国的这些客户去改变自己的产品的,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上海精芬机电已经可以自行开发生产绝对值编码器,可以替代大部分进口SSI输出绝对值编码器, 而且,我们针对上面介绍的用户反映的问题,作了创新改进:

一、我们运用国际上最先进的智能嵌入式芯片技术,将SSI的时钟与位数做成智能化,单圈的12位、13位接口兼容,多圈的24位、25位兼容使用,这样,无论是原来单圈的12位、13位,或多圈的24位(1212)、25位(1213)都能替换,解决了兼容性和一些进口老编码器更换困难的问题。

二、我们在SSi信号输出端和电源端增加了保护功能,在电气隔离和兼容性方面更好,对于水利的应用能防止因雷击感应而损坏。

三、我们提供的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有国家级权威机构多项性能测试,提供18个月的质保,并且今后可维修,价格在同级别的编码器中远低于进口,交货期快,大大解决了用户的后顾之忧。

四、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经过如上的设计改进,已有大量的客户拿BEN的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替换进口品牌成功,而且替换极为方便,广泛获得用户好评:

案例一.江苏三河水利枢纽项目,有63孔闸门,闸门开度仪选用德国著名品牌25位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使用多年。但是,该地区是雷击多发地区,每年有因雷击感应而损坏编码器的事故发生,因是水利安全性设备,用户不得不做大量备件,并在汛期为此而紧张烦扰。2009年初用户开始选择我们的绝对值真多圈SSI编码器BEN SSI替换原来损坏的进口品牌,因安装尺寸都为国际标准的夹紧法兰,输出信号同为25位SSI,替换极为方便。经1年半的使用至今,替换上去的BEN绝对值编码器没有一个损坏,而原来进口品牌的编码器同期仍然有少量损坏,客户提供了书面用户使用报告,对此次替换很满意,并表明今后原进口编码器再损坏,将全部替换为我们的BE122SM58系列编码器。

   案例二.江苏某设备厂家,长期使用德国多个品牌的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在使用中出现多次编码器无辜损坏或连接信号不稳定,经查均为电气部分损坏而无法维修,还有就是不同品牌的SSI信号有时连接很好,有时信号连接因SSi信号内部小差异而连接不稳定,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也延误了工期。为此,经我们推荐BE122SM58系列后,一年多前用户开始也是少量的替换试用,在长时期试用下来没有再出现问题,同时在我们的18个月的质保,长期可维修,交货迅速的保证下,这家客户已逐步大量的使用BE122SM58系列,以替换原来的多个进口品牌,并主动向业主推荐这一款产品了。

   案例三.某生产厂家进口设备上原来用的是德国24位(1212)SSI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在需要买备件时才发现,该款产品已属老产品不再生产,德国厂家现在只生产25位的SSI,24位的SSi交货周期很长,价格很高,而该德国厂家的产品25位的SSI 不能直接替换24位的SSI 。为此,客户询问到我公司,由于我们的BE122SM58系列内置智能化芯片,能智能化主动识别,24位SSI与25位SSI 兼容使用,为此,替换方便,用户替换成功,迅速解决了用户生产保障问题。

   案例四.某钢铁设备厂家,用于炼铁烧结炉设备,在选型时原已选用进口品牌绝对值多圈SSi输出的编码器,信号进西门子300PLC的SSI接口,但因现场使用环境状况较差,希望选用不锈钢外壳能耐较高温度的编码器,而进口品牌满足此类要求的很少,价格也非常的贵。为此,客户找到我们,我们推荐了不锈钢重载系列BEH26S系列绝对值多圈SSI编码器,并在输出接插件上按用户要求生产,以满足现场恶劣的环境,因外壳不锈钢、温度要求、输出接插件、SSI信号与西门子S7-300的接口完全匹配等各方面都符合用户的要求,用户用下来很成功,并再次订货。

综上所述,上海精芬BEN系列绝对值编码器替换进口,并不仅仅是在价格上具有低价优势,更多的是在技术服务、交货期、满足国内用户的产品功能上,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帮助。上海精芬机电过去长期代理国外品牌的SSI绝对值编码器,对此类产品有较充分的了解,现在,我们已经不仅仅能生产出SSI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包括有轴的和轴套型的,可以替换大部分进口的SSI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而且,还可以根据中国用户长期使用下来反映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创新与改进,做得比进口的编码器使用效果更好。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的问题及对策

绝对值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在低位数的单圈绝对值中较多,这种输出,可直接连接各种PLC的多个开关输入点,每一位输出连接一个点,以电压的高低直接判断0,或1,不另外需要其它输入模块,通用及方便,受到用户使用的欢迎。但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使用中,我不推荐这种输出形式,有客户来询问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并行输出形式,我告知我们不做,并且国际上专业的编码器厂家如德国海德汉、德国Sick-SteBEann等,其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都没有这种并行输出的形式。从产品技术角度来讲,并行输出的技术要比SSI、RS485、总线输出等容易做,可为什么专业的编码器厂家都不做这种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上如使用,会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很久以前我也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问过德国海德汉,回答的很直接:安全问题!现在我简单介绍这种形式的问题及推荐的对策:

一,编码器的功耗及损坏率问题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其输出位数较多,大多为二十多位,最少的也有16位,如作为并行形式输出,就是有20根左右的引出线对应每位输出,每位输出电流在20~30mA间(输出带载有效为1时),以保证信号的带载推动能力,以24Vdc工作电压计,最大输出功耗(编码器在某些位置)就有可能约在12-15瓦,加上多圈编码器本身空载功耗近5瓦,在编码器这么大小的一个空间里,要承受可能最大的近20瓦的功耗,相当于点了一个电灯泡,散热并不好做。这对于电源模块、编码器组件、输出零件都增加了损坏可能性,而且那么多位输出,只要有一个输出位损坏,这个编码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样的损坏概率随着输出位数的增加而增加。

二,编码器的输出电缆线问题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如以并行形式输出,就需要20多芯的电缆及接头,如编码器信号传递较远(如10米以上),这种电缆就要选择较粗的芯线,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及电缆内芯不容易断,而这样的电缆成本就很高了,对于电缆的质量及连接可靠性的要求也就要高了。

三,使用成本问题

使用成本不仅仅是考虑到并行输出编码器自身的价格,还要考虑连接的电缆,接插件成本,及编码器的损坏更换率,根据上面一、二的介绍,这种形式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使用成本就不低了。

四,编码器的信号可靠性及安全问题

也有客户说,他过去也用过这种形式的,也没有出现坏。的确,上面说的是一种损坏可能性,这种形式是损坏可能性较大,我也碰到多次有用户使用这种形式的编码器损坏。而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信号的可靠性的判断,并行输出形式,无论是某一位内部输出的损坏,还是某一根芯线的断头、连接的不良,其反映的只是电压低,数据始终为0,在格雷码转换为纯二进制码后,反映的就是乱码,而且很难判断出错位,相比较其它的输出形式,这种出错概率大很多,且无法判断,对实际使用就带来很大的安全性问题。

例如较长期时间停电后的再通电,由于不知道前次的数据,如20多位中,长距离多芯线的连接(或输出位),只要有一位以上的(或输出位)出现问题,根本无法判断而可能数据完全是错误的,由于芯线较多,这种概率大大加大,这在安全性设备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而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使用,恰恰是停电后再工作的安全性要求。

五,并行连接的解决方案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输出选择,根本的方法是不选用并行输出形式。但是,由于其他的输出形式(如SSI ,现场总线等)对PLC的模块选择有要求,而所有的PLC都可以通过多个开关输入点直接连接并行信号,以电压的高低直接判断0,或1,不另外需要其它输入模块,通用及方便,这就是客户希望选用并行输出的原因。有没有既避免或减少上面说的问题,又可以继续的并行信号连接,而继续“通用及方便”呢?我们推荐的方案是选用串行信号输出的编码器,在较长距离信号传输后,在PLC端通过一个35毫米导轨型“串转并”的模块(SSP),转换为并行信号,再连接PLC。这个方案的特点如下:

1 做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厂家,几乎都有SSI串行信号的输出,而且价格较低,产品成熟。

2  SSI串行输出形式,编码器本身的功耗低,连接线少(含电源线仅6芯线),对于前面的一、二、三的情况,就要好很多。

3  SSI串行信号的连接,只要有一个芯线连接不好,就出错或没有信号,而不是乱码影响判断。

4“串转并”SSP模块紧邻PLC,尽管也有功耗及连接上的问题,但功耗远离编码器,可散热;连接紧邻PLC,可检查方便,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5  编码器对外的电气连接是通过SSP模块的,输入的电源隔离,输出的信号隔离,编码器损坏的概率大大降低,SSP模块的输出信号是推挽式,含短路保护,损坏概率再次降低,即使模块损坏,维修极为方便而节省成本。

6 从成本上计算,增加了一个SSP模块成本,但是SSI编码器价格下来了,电缆线成本节省了,SSP输出的信号PNP和NPN兼容,可连接几乎所有PLC的开关输入点,PLC的成本下来了,而可靠性大大增加,减少了可能的损坏更换成本,实际使用成本是合理的。

7  并行线连接PLC,连接的可靠性仍然存在安全隐患的,但是这种隐患在PLC旁的控制箱内,检查与排除相对较容易,隐患的因数就要小很多。

8. 在经过向客户推荐这种连接方式,包括进口编码器ROQ425,ATM60,转并行信号再连接各型PLC的开关I/O,多个客户实际使用效果很好,得到了用户的肯定。

选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三个基本理由--选用单圈绝对值还是多圈绝对值?

运动控制系统的位置控制,包括伺服与变频,应该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基本有三个理由:1。停电的移动问题。2。信号的抗干扰问题。3。后续设备读取的CPU资源问题。

1。停电移动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大家都明白了,单圈绝对值可以通过后续设备加圈,那么停电可以移动半圈--大部分带报闸或丝杠的可以实现,而多圈绝对值如果要过4096圈,也是通过通过后续设备加圈,那么停电可以移动2048圈,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应用。

 2。信号抗干扰问题,对于这个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被增量编码器的抗干扰问题头痛的要命,也没有想到可以换绝对值编码器---其实换绝对值单圈就可以了,只要连续干扰的时间不超过转半圈的时间,绝对值信号还在。那样,抗干扰问题单圈、多圈几乎是一样的。

3。后续设备的CPU资源问题,这个问题了解的人就不多了,用增量编码器,尤其是高分辨率编码器,后续设备要“眼睛一眨也不能眨”,如果是多轴的,那不累死啊,还能干啥别的活?实际的结果是出错几率大增。 而绝对值编码器,只要保证采样时间单圈的在转动半圈内,多圈的在转动2048圈内,想什么时间采数,就什么时间采数,节省了大量CPU 时间去干别的,这就是欧系伺服用绝对值真正的优势了。

 根据上面三个理由,看你的实际需要,是否需要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并可以判断用单圈还是用多圈了,不过要说明的是,用真多圈的基本是欧美的编码器,我公司也开始供应,但精度有限。日韩的编码器真正多圈的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估计韩国的根本没有真多圈的,日本的基本不会进入中国),日系的所谓多圈是靠电池的,那跟单圈是一回事了。

绝对值磁电编码器及应用

   绝对值磁电编码器是利用霍尔型传感器对于磁场变化感应而工作的编码器,也称为霍尔磁电绝对值编码器,与光学式绝对值编码器一样,为非接触式绝对值,用于精确测量整个360°范围内的角度。

霍尔磁电绝对值编码器工作原理有多种,主要的是如下两种(如图)

磁场周边感应型:

磁场下方(上方)感应型:

永磁体N/S将在空间产生一个磁场,这样的磁场存在类似于“地图”,下图为磁场“地图”示意图:

    测量角度时,编码器轴转动,带动旋转双极磁铁,霍尔元件可以检测到磁铁的磁场变化,获得一个模拟量周期曲线,经过模拟前端的A/D转换和DSP计算芯片处理而获得位置变化,如有4个霍尔组件,可获得对角布置传感器的差分信号的变化曲线,通过内部芯片的比较,可以更好地去除由于外部磁场、温度所带来的偏差,获得更高的准确度。为实现这一功能,计算芯片采用了坐标旋转数字计算机(CORDIC)技术,来计算Hall阵列信号的角度和幅值。讲的通俗一点,就是磁铁产生磁场“地图”,多个磁感应霍尔传感器识别“地图”,并感应“地图”变化,计算出位置(角度)。

       因高速DSP计算芯片的出现及坐标旋转数字计算机(CORDIC)技术,这种A/D转换、识别、比较、计算、快速输出才能够得以实现,这也是近年磁电绝对值编码器能高速发展的原因。

由于永磁体的磁场基本上变化很小,这种“地图”识别就是“绝对值”的,这种绝对角度测量方式可即时指示磁铁的角度位置,其分辩率目前已有达到16位,并能够以数字化数据输出信号。

然而尽管目前磁电绝对值编码器有些已经达到了16位的高分辨率,但是精度却无法和光学绝对值编码器相比,因为永磁体的稳定性,受外界磁场、温度的变化仍然是存在的,更主要的是,永磁体的材料的特性使N/S分界及磁场分布无法达到很高的精度,而无法与光学刻线精度相比,这就限制了这种磁电编码器精度的提高,过分提高磁电绝对值编码器的分辨率也就失去了意义。

磁电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单圈绝对值,通过增加机械齿轮组同样可以实现多圈的绝对值测量,而国际上有些较通用的做法是磁电方法与光学方法在单圈与多圈齿轮组上的混合应用。

磁电绝对值编码器的优缺点:

优点:非接触式测量,绝对值信号,不怕干扰、停电。

没有光学组件,不怕振动、灰尘、潮湿。

        温度范围宽,可经受高低温冲击。

        结构简单,安装宽容度大。

        没有多码道,错码率低。

缺点:模数转换,牺牲响应速度。

        精度有限。

其中,与光学编码器比较,不怕振动、灰尘、潮湿、可经受高低温冲击,这些特性在某些应用领域,如精度要求不高,但使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远远优于光学绝对值编码器,这些正在为越来越多人的认识,这其中,磁电绝对值编码器应用的佼佼者当属德国STEBEANN的ATM60了。

德国STEBEANN公司(现已经与德国SICK合并)是较早将磁电绝对值编码器推向市场的厂家之一,推出已近十年,其代表作就是ATM60多圈绝对值了,其设计以抗振动达到20G(一般光学码盘为10G),适用于钢铁、冶金、起重机械、工程机械及冲压机械等振动较严重的场合,以不怕潮湿与灰尘,外壳防护等级达到IP67(转轴IP65),适用于港口机械、水利机械、环保机械等水气、海风环境恶劣的场合。在国内的引进设备,如宁波北仑港的进口起重设备,宝钢的进口设备中,都有这款编码器的影子, 而在国内的一些出口项目和重点工程项目中,如上海振华港机的出口项目,上海宝钢的炼钢氧枪定位改造项目,四川二滩的闸门高度控制改造项目中,都选用了这一款编码器,适用效果的确令客户满意。

 编码器的经济等级和标准工业等级

今天,和大家谈谈编码器的等级,希望大家可以从编码器的等级来了解编码器的差别。

 编码器根据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商用级与芯片级、经济级、标准工业级、各类特殊工业使用级。

 商用级与芯片级:

比如打印机,磁卡机内部的编码器,构造简单,很多外壳都没有的,几乎不用谈温度、防尘防水和电磁兼容的,价格极其便宜。芯片级:价格很低,目前国外一些半导体芯片厂家提供,或下游厂家简单封装的,无外壳或简单外壳,电源和信号仅简单处理,适用于厂家二次电路开发,接收线路距离编码器不宜超过50cm,一些流量计、阀门电调厂家选用此等级,该类编码器的防护与电磁兼容抗干扰,应由二次开发的厂家去兼顾的,如不了解,较易造成损坏。

经济级与工业级:

经济级的已有简单封装与简单处理,适用于单机设备,例如绣花机类的,但经济级的特点就是与工业级比较的经济性,其设计与选材都定位在经济实惠上,并不适合大型设备、流水线和工程项目,而工业级的设计、选材与检测都是按标准工业要求做的,适合于各种工业设备、流水线和工程项目,两种级别的典型区别,可从外观和参数表上看到的差别如下:

1.              轴承

经济级的转轴轴承为单轴承,(芯片级的有些都不用滚珠轴承),有些经济级的轴承外部是由卡子固定,可以看到卡簧(如下图),有些较聪明,轴承前面加个零件遮住了卡簧,单轴承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受力支撑的单一,精度自然就难以保证了,密封性也差些。而工业级的是双滚珠轴承结构,多平衡支撑点,轴的精密性、抗冲击性、密封性都要高。双轴承的结构,对于轴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要求很高,因为如果精度不够,因两个轴承的相互作用,转起来就有“卡”的感觉,所以拿着轴转一下,也可以感觉到轴的精密性。奇怪的是,有些标称“高精度”的编码器,轴承也是单轴承方法,其“高精度”在长期使用下,我不知是如何保证的。

2.              外壳封装

经济级的外壳封装依赖于三个螺丝固定(在编码器的外壳外径上如有三个螺丝固定,由于螺丝的顶入,而造成外圆轻微变形而不圆,会影响密封性能),而工业级的外壳没有螺丝固定,密封是挤压式+O型密封圈一次密封的。有些用户以为工作环境没有尘、水汽的问题,怎么还会损坏呢?其实编码器在使用中,必然有开机与停机的变化中,由于热胀冷缩的温差而造成内外气压差,防护等级差的编码器,会产生“呼吸性”水汽,由于压差水汽吸入编码器,因时间的积累而损坏光学组件和电气线路,影响使用或损坏编码器,较典型的是用一段时间不准或信号不稳定。而有些编码器在较高温度下使用出现问题,以为是温度问题,实际却是密封性问题。

3.  温度等级

经济级的一般只有-10度~60度,一般不会超过70度,而工业级的工作温度一般为零下20度~70度,好的为零下25度~80度的。温度等级其实反映的是内部零件选用的等级,大家要知道,一般民用级电子零件的温度大部分是到55度或60度,而到70度以上的优级工业级零件价格常常就会贵一倍以上,不同的等级不仅仅是温度问题,而且是其在使用中反映的失效概率。而宽范围不仅仅是可适用于这些极限温度范围,而且抗温度冲击波动的能力好。有些用户以为使用的环境到不了这些温度极限范围,55度就够了,但他们忽视了开机关机等温度冲击波动可能对器件的损坏,以及内部芯片的失效概率。

 4输出信号与电源

经济级的输出大部分是集电极开路的PNP或NPN,电源与信号没有极性保护和短路保护,集电极开路输出为单边非平衡形。抗干扰与信号远传要差,在有些工况下使用,尤其是工程型,其实是很不适用的。而工业级的输出是推挽式(兼顾PNP与NPN),或差分驱动的平衡输出,或其他标准工业信号。例如SSI信号,有些经济级的也标为SSI,但那个并非标准工业级RS422的SSI,买回来连起来才发现不对;工业级的电源为10-30Vdc,长距离压降衰减不影响,信号线往往带短路保护。很多工业现场电源会有短瞬间的不稳定,宽电源很重要,确保编码器工作不受影响,而极性短路保护可避免工程及检修中的接错线、偶发事故而损坏编码器。

     5电磁兼容性

经济级电磁兼容等级不是很高,基本没有为此的特别设计,而工业级电磁兼容性EMC一般要达到二级以上,(必须有检测标准及提供检测证书),包括浪涌、快速脉冲群、静电等标准测试,这些指标,关系到编码器在复杂电气环境下的稳定工作。

 6 内部零件:

内部零件从外观上和参数表上无法看到,工业级的往往集成化、模块化高,线路板贴片式焊接,有三防处理。

检测程序与标准及最后的成本:

标准工业级编码器,由于构造设计及零部件的选用,零部件成本可能是经济级编码器成本的几倍以上,再加上检测程序与标准均高于经济级,所以,工业级的编码器的成本远高于经济的。

 各类特殊工业使用级:比如防爆等级、汽车电子等级、高温等级(大于100度)、防浸水等级、超重载等级等,由于各自的工况要求不同而专门设计,在此不一一赘述。

 不同级别的编码器可能差价很大,从几十元到几千元的不等,源于不同的等级的编码器设计使用目标不同,选材成本与加工、检测成本相差很大。用户可根据使用的要求选择编码器,而非仅相信进口还是国产,或某某品牌中间商的宣传。如果没有正确的选型,即使买的是某某“进口”品牌,也会有怎么也“这么容易坏”或“不准”的问题。翻开很多公司的样本,可能不同等级的产品都有,价格差别也很大,但商家往往并不特别注明,而很多进口代理商甚至厂家,打着进口的品牌,拿低等级的编码器推荐给客户当标准工业等级用,从而损害用户利益,使之在使用上存在品质风险。现在国内使用的很多日韩编码器和一些欧洲杂牌的编码器就可能只是经济等级的,尤其是日韩的一些品牌,经济型等级在中国重点推广,用户需要了解清楚。

增量旋转编码器选型有哪些注意事项?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提醒,应注意三方面的参数:
1. 械安装尺寸,包括定位止口,轴径,安装孔位;电缆出线方式;安装空间体积;工作环境防护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2. 分辨率,即编码器工作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
3.电气接口,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输出方式应和其控制系统的接口电路相匹配。
■二有客户问:请教如何使用增量编码器?
   1,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有分辨率的差异,使用每圈产生的脉冲数来计量,数目从6到5400或更高,脉冲数越多,分辨率越高;这是选型的重要依据之一。
   2,增量型编码器通常有三路信号输出(差分有六路信号):A,B和Z,一般采用TTL电平,A脉冲在前,B脉冲在后,A,B脉冲相差90度,每圈发出一个Z脉冲,可作为参考机械零位。一般利用A超前B或B超前A进行判向,我公司增量型编码器定义为轴端看编码器顺时针旋转为正转,A超前B为90°,反之逆时针旋转为反转B超前A为90°。也有不相同的,要看产品说明。
   3,使用PLC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模块;使用工控机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板卡;使用单片机采集数据,建议选用带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口。
   4,建议B脉冲做顺向(前向)脉冲,A脉冲做逆向(后向)脉冲,Z原点零位脉冲。
   5,在电子装置中设立计数栈。
■三.关于户外使用或恶劣环境下使用
  有客户问,他的设备在野外使用,现场环境脏,而且怕撞坏编码器。
  我公司有铝合金(特殊要求可做不锈钢材质)密封保护外壳,双重轴承重载型编码器,放在户外不怕脏,钢厂、重型设备里都可以用。
不过如果编码器安装部分有空间,我还是建议在编码器外部再加装一防护壳,以加强对其进行保护,必竟编码器属精密元件,一台编码器和一个防护壳的价值比较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四. 从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到旋转编码器:
  工业控制中的定位,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应用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很好用。可是,随着工控的不断发展,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样,选用旋转编码器的应用优点就突出了:
  信息化:除了定位,控制室还可知道其具体位置;
  柔性化:定位可以在控制室柔性调整;
  现场安装的方便和安全、长寿:拳头大小的一个旋转编码器,可以测量从几个µ到几十、几百米的距离,n个工位,只要解决一个旋转编码器的安全安装问题,可以避免诸多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在现场机械安装麻烦,容易被撞坏和遭高温、水气困扰等问题。由于是光电码盘,无机械损耗,只要安装位置准确,其使用寿命往往很长。
  多功能化:除了定位,还可以远传当前位置,换算运动速度,对于变频器,步进电机等的应用尤为重要。
  经济化:对于多个控制工位,只需一个旋转编码器的成本,以及更主要的安装、维护、损耗成本降低,使用寿命增长,其经济化逐渐突显出来。
  如上所述优点,旋转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各种工控场合。
■五. 关于电源供应及编码器和PLC连接:
  一般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三种:5Vdc、5-13 Vdc或11-26Vdc。如果你买的编码器用的是11-26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3. 编码器如是驱动器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我公司也可以做宽电压驱动器输出(5-30 Vdc),有此要求定货时要注明)
■六.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编码器并没有坏,而只是干扰的原因,造成波型不好,导致计数不准。请教如何进行判断?
编码器属精密元件,这主要因为编码器周围干扰比较严重,比如:是否有大型电动机、电焊机频繁起动造成干扰,是否和动力线同一管道传输等。
  选择什么样的输出对抗干扰也很重要,一般输出带反向信号的抗干扰要好一些,即A+~A-,B+~B-,Z+~Z-,其特征是加上电源8根线,而不是5根线(共零)。带反向信号的在电缆中的传输是对称的,受干扰小,在接受设备中也可以再增加判断(例如接受设备的信号利用A、B信号90°相位差,读到电平10、11、01、00四种状态时,计为一有效脉冲,此方案可有效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计数准确))。
  就是编码器也有好坏,其码盘\电子芯片\内部电路\信号输出的差别很大,要不然怎么一个1000线的增量型编码器会从300多元到3000多元差别那么大呢?
①排除(搬离、关闭、隔离)干扰源,②判断是否为机械间隙累计误差,③判断是否为控制系统和编码器的电路接口不匹配(编码器选型错误);①②③方法偿试后故障现象排除,则可初步判断,若未排除须进一步分析。
判断是否为编码器自身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排除法。现在我公司编码器已大规模生产,技术生产已成熟运用,产品故障率控制在千分之几。排除法的具体方法是:用一台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替换上去,如果故障现象相同,可基本排除是编码器故障问题,因为两台编码器同时有故障的小概率事件发生可能很小,可以看作为0。假如换一台相同型号编码器上去,故障现象立刻排除,则可基本判定是编码器故障。
■七. 有客户问,何为长线驱动?普通型编码器能否远距离传送?
答:长线驱动也称差分长线驱动,5V,TTL的正负波形对称形式,由于其正负电流方向相反,对外电磁场抵消,故抗干扰能力较强。
普通型编码器一般传输距离是100米,如果是24V HTL型且有对称负信号的,传输距离300-400米。
■八. 有客户问:能否简单介绍旋转编码器检测直线位移的方法?
  答:1,使用“弹性连轴器”将旋转编码器与驱动直线位移的动力装置的主轴直接联轴。
   2,使用小型齿轮(直齿,伞齿或蜗轮蜗杆)箱与动力装置联轴。
   3,使用在直齿条上转动的齿轮来传递直线位移信息。
   4,在传动链条的链轮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5,在同步带轮的同步带上获得直线位移信息。
   6,使用安装有磁性滚轮的旋转编码器在直线位移的平整钢铁材料表面获得位移信息(避免滑差)。
   7,使用类似“钢皮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数据处理中须克服叠层卷绕误差)。
   8,类似7,使用带小型力矩电机的“可回缩钢丝总成”连接旋转编码器来探测直线位移信息(目前德国有类似产品,结构复杂,几乎无叠层卷绕误差)。
■九. 求教:增量光栅Z信号可否作零点?圆光栅编码器如何选用?
无论直线光栅还是轴编码器其Z信号的均可达到同A\B信号相同的精确度,只不过轴编码器是一圈一个,而直线光栅是每隔一定距离一个,用这个信号可达到很高的重复精度。可先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初定位,然后找最为接近的Z信号(每次同方向找),装的时候不要望忘了将其相位调的和光栅相位一致,否则不准。
根据你的细分精度要求和分辩率要求选用。精度高自然要选用每周线纹高的,精度不高,就没必要选用高线纹数的圆光栅编码器了。
■十. 请教两个问题: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型编码器有何区别?做一个伺服系统时怎么选择呢?
常用的为增量型编码器,如果对位置、零位有严格要求用绝对型编码器。伺服系统要具体分析,看应用场合。
测速度用常用增量型编码器,可无限累加测量;测位置用绝对型编码器,位置唯一性(单圈或多圈),最终看应用场合,看要实现的目的和要求。
十一.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选型注意事项,旋转编码器和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优势比较:
绝对编码器单圈从经济型8位到高精度17位,价格可以从几百元到1万多不等;
   绝对编码器多圈大部分用25位,输出有SSI,总线Profibus-DP,Can L2,Interbus,DeviceNet,价格也可以从3千多到1万多不等。
    旋转光电编码器测量角度和长度,已是很成熟的技术了,现今再用上高精度大量程的绝对型编码器,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和可靠性,而且经济实用。就目前来看,其仍然是测量长度的最多选择。
十二. 从增量式编码器到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解决的方法是增加参考点,编码器每经过参考点,将参考位置修正进计数设备的记忆位置。在参考点以前,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的。为此,在工控中就有每次操作先找参考点,开机找零等方法。
  比如,打印机扫描仪的定位就是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原理,每次开机,我们都能听到噼哩啪啦的一阵响,它在找参考零点,然后才工作。
  这样的方法对有些工控项目比较麻烦,甚至不允许开机找零(开机后就要知道准确位置),于是就有了绝对编码器的出现。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由于绝对编码器在位置定位方面明显地优于增量式编码器,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测速度需要可以无限累加测量,目前增量型编码器在测速应用方面仍处于无可取代的主流位置。
■十三. 能不能告诉我选用绝对型编码器应注意哪些事项?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提醒客户注意
(一).机械部分:
  1.测长度还是测角度,测长度如何通过机械方式转换(在上面有一些介绍,如不清楚可来电讨论)。测角度是360度内(单圈),还是可能过360度(多圈)。生产过程是一个方向旋转循环工作,还是来回方向循环工作。
  2.轴连接安装形式,有轴型通过软性联轴器连接,还是轴套型连接。
  3.使用环境:粉尘,水气,震动,撞击?
   (二)电气部分
  1.连接的输出接收部分是什么?
  2.信号形式?
  3.分辨率要求?
  4.控制要求?
■十四. 从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式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器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在长度定位方面的优势明显,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十五. 能介绍一下绝对型编码器的串行和并行输出的详细一点的信息,
   并行输出:
  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在接口上有多点高低电平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必须是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对于复杂环境,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故障损坏率。
并行:时间上,数据同时发出;空间上,每个位数的数据各占用一根线缆。
增量型编码器输出的通常是并行输出。
  串行输出: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约定,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距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由于绝对型编码器的部分知名厂家在德国,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德国的西门子配套的,如SSI同步串行输出,总线型是PROFIBUS-DP的输出等。
  串行输出编码器连接德国西门子的设备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连接非德国系的设备,接口就是问题了,我公司提供各种接口输出的仪表,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串行:时间上,数据按照约定,有先后;空间上,所有位数的数据都在一组线缆上(先后)发出。
■十六. 串行编码器应该都是绝对式的?
串行是指按时间约定,串行输出数字编码信号,基本是绝对的,但也有一些增量编码器,通过内置电池记忆原点,其也可以通过串行输出位置值,如电池线不联,还是增量编码器,此也称为伪绝对值编码器,在一些日本伺服系统中较多见。其本质其实还是增量编码器。
■十七. 有网友问:为什么叫“绝对型编码器”?
  “绝对型编码器”相对于“增量型编码器”而言。
“绝对型编码器”使用某种方式表示并记忆物体的绝对位置,角度和圈数。即一旦位置,角度和圈数固定,什么时候编码器的示值都唯一固定,包括停电后投电。“增量型编码器”做不到这一点。一般“增量型编码器”输出两个A、B脉冲信号,和一个Z(L)零位信号,A、B脉冲互差90度相位角。通过脉冲计数可以知道位置,角度和圈数增量,通过A,B脉冲信号超前或滞后可以知道方向,停电后,必须从约定的基准重新开始计数。“增量型编码器”表示位置,角度和圈数需要做后处理,重新投电要做“复零”操作,所以,“增量型编码器”比“绝对型编码器”在价格上便宜许多。
■十八. 有网友问:光电编码器、光学电子尺和静磁栅绝对编码器的优缺点?
   光电编码器:
   1,优点:体积小,精密,本身分辨度可以很高(目前我公司通过细分技术在直径φ66的编码器上可达到54000cpr) ,无接触无磨损;同一品种既可检测角度位移,又可在机械转换装置帮助下检测直线位移;多圈光电绝对编码器可以检测相当长量程的直线位移(如25位多圈)。寿命长,安装随意,接口形式丰富,价格合理。成熟技术,多年前已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
   2,缺点:精密但对户外及恶劣环境下使用提出较高的保护要求;量测直线位移需依赖机械装置转换,需消除机械间隙带来的误差;检测轨道运行物体难以克服滑差。
   光学电子尺:
1,优点:精密,本身分辨度较高(可达到0.005mm);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无接触无磨损,测量间隙宽泛;价格适中,接口形式丰富,已在国内外金属切削机械行业得到较多应用(如线切割、电火花等)。
2,缺点: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量程受限制(量程超过4m,生产制造困难价格昂贵),不适于在大量程恶劣环境处实施位移检测。
静磁栅绝对编码器:
   1,优点:体积适中,直接测量直线位移,绝对数字编码,理论量程没有限制;无接触无磨损,抗恶劣环境,可水下1000米使用;接口形式丰富,量测方式多样;价格尚能接受。
   2,缺点:分辨度1mm不高;测量直线和角度要使用不同品种;不适于在精小处实施位移检测(大于260毫米)。
十九. ,想请问,一个圆盘,分50个点,要实现定位控制,转速很慢,是要用到绝对型编码器吗?怎么找原点呢?50个位置定位是360度均匀等分吗?谢谢
绝对编码器的编码都是2的幂次方,没有360度均匀50等分的,要近似,看精度要求有多高,选多高线数的编码器,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用8位256线的就可以了。编码器的每个位置都有唯一编码,编码为零的就可以作为零点,也可以任意位置定义为零,其他位置与其比较计算。
  如果可以用参考点的话,也可以用增量式的,因速度慢,应该选3000线或以上的,每圈一个零位。
二十. 简单介绍: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
目前RS-232是PC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RS-232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RS-422、RS-485与RS-232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A,另一线定义为B。
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A、B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C,在RS-485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RS-422中这是可用可不用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由于RS-485是从RS-422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RS-485许多电气规定与RS-422相仿。如都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
RS-485与RS-422的不同还在于其共模输出电压是不同的,RS-485是-7V至+12V之间,而RS-422在-7V至+7V之间,RS-485接收器最小输入阻抗为12kRS-422是4k;由于RS-485满足所有RS-422的规范,所以RS-485的驱动器可以用在RS-422网络中应用。

BE系列的(12,13,16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并行输出 BES

* 单圈绝对值数字码盘,无干扰抖动、零点漂移之虞。

*256、1024分辨率,格雷码可选,180、360分辨率,格雷余码可选。

* 宽工作电压范围, 10~30Vdc,极性保护。

* 并行推挽负逻辑输出,NPN与PNP兼容,(优选替换NPN)。

* 宽工作温度范围,-25~80℃;储存温度:-40~80℃。

* 无螺丝一次机压密封,防水轴承,IP65高防护等级。

* 日系法兰,安装、替换方便。

特性参数

 BE系列

输出接口(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工作电压:

10~30Vdc 极性保护

芯缆颜色

信号输出

消耗电流:

40mA(24Vdc);80mA(12Vdc)空载

棕色

10~30Vdc

输出信号:

并行推挽输出型负逻辑低电平有效(NPN优先)

蓝色/蓝(红1)

GND 0V

输出代码:

格雷码 (或格雷余码)

黑色

分辨率:

180、256、360、1024,4028,4096线可选

灰色

准确度:

0.3°

白色

工作温度:

-30~80℃

红色

储存温度:

-40~80℃

粉色

防护等级:

外壳IP67 转轴IP65

橙色

振动冲击:

20g,10~2000Hz;100g,6ms

黄色

允许转速:

2600转/分

绿色

连接电缆:

1米屏蔽电缆径向侧出(其余形式可订货)

紫色

外形特征:

金属密封外壳,密封双轴承结构;尺寸见附图

网友O:
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

网友O:
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选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网友P(2016-04-06):
引用 网友D:
过完年开始干活了??可以替代,照我以前告诉教给你的装好...

进口伺服电机编码器有国产替代品吗?

网友D:
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过完年开始干活了??可以替代...

网友O(2016-10-14):
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龙门吊行车起重机行走啃轨问题和纠偏控制方案针对轨道龙门吊大车的刚性支腿与柔性支腿力矩不平衡,导致行走大车走偏而引起啃轨的问
接受过全方位的大学基础教育,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和能力的培养,在自动化各个领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有较强的实践和研究分析能力,擅长自动化行业精确定位,有几项专利产品,多年从事编码器行业研发和生产。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BE50S06R05F5000-XA23编码器BE58S10R05E1024-XA825编码器BE38S06R05L2000-XA825编码器BE25S6R05L1000-XB编码器BE58S10R10C2048-XD编码器BE80T30R05F1024-XAB编BEH1258R05L1000-XBD编码器,编码器轴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BEN编码器
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JFAM-BESM58系列产品,精芬机电此产品是一款低成本,高性能一体化控制器,并带有内置以太网,CF插槽和Web服务器。使用Horner的工业编程软件Cscape,有多种可选择的SmartStack I/O模块(可直接插在精芬机电纠偏控制器背面)和SmartStix远程I/O模块。OCS(可编程操作员控制器)是一款功能强大,可信赖的控制产品,它将传统的控制器,梯形图逻辑编程,操作员界面,I/O和网络集成到了一起,成为一个一体化单元,用同一个软件包编程。JFSH系列产品能控制多种类型的机器和过程控制,要求操作员界面,控制器,I/O和网络的工业应用,从中型到大型都适用。JFAM系列扫描速率为0.1ms/k,256K梯形图内存,支持4096开关量和1024模拟量通道,有两种I/O选择本地和远程。JF还有互联网功能,包括通过互联网远程编程,主Web页和FTP站,JF有两种屏幕大小,240x128和128x64背光LCD图形式屏幕,并带有10个LEDs功能键和其他专门的按键。CF卡存储数据,易于程序的更新.JFAM系列产品有一个内置的CF插槽,用户可以方便的存储控制器中的设备或过程数据(最大2G),另外,也可通过CF卡更新控制器程序,对于OEM商和现场支持人员有绝对的优势,因为终端用户能简单的安全的使用CF卡更新程序。

起重机同步纠偏仪,行车纠偏仪,龙门吊同步纠偏仪,门机同步纠偏控制,液压油缸纠偏仪,双路同步纠偏仪,主要是通过JFSH控制柜,读取BEN编码器信号,根据偏差值来对电机的同步控制,确保行车行走安全JF-BZBFJ-4BEX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JFSH真正的生产是上海精芬,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这个JFSH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产的。地上海嘉定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JFSH编码器总部在上海
JFSH真正的生产厂家是上海精芬机电机电有限公司,JFSH意思是这样解释的,J表示精 ,F表示芬,SH是上海第一个字母大写,表示上海的意思,所以JFSH是上海精芬的LOGO。
BEN是编码器的品牌所以叫BEN编码器,是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的。
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 网址www.sh-jingfen.com 电话:021-39536219 传真:021-3953621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鹤旋路江桥万达广场4号商务楼1115号BEN是专业生产编码器的跨国公司,主要产品有绝对值编码器,增量和防爆编码器,BEN编码器总部在德国柏林,公司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有许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真正的国际性企业。BEN编码器生产基地在法国马赛 MARSEILLES,中文名:倍恩,上海精芬机电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代理商。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1)机械安装尺寸,包括定位止口,轴径,安装孔位;电缆出线方式;安装空间体积;工作环境防护等级是否满足要求。
  (2)分辨率,即BEN编码器工作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
  (3)电气接口,BEN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输出方式应和其控制系统的接口电路相匹配。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绝对型旋转编码器选型注意事项1)机械部分:
  ①测长度还是测角度,测长度如何通过机械方式转换(在上面有一些介绍,如不清楚可来电讨论)。测角度是360度内(单圈),还是可能过360度(多圈)。生产过程BEN编码器是一个方向旋转循环工作,还是来回方向循环工作。②轴连接安装形式,有轴型通过软性联轴器连接,还是轴套型连接。③BEN编码器使用环境:粉尘,水气,震动,撞击?(2)电气部分
  ①连接的输出接收部分
  ②BEN编码器信号形式
  ③分辨率要求
  ④控制要求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两者一般都应用于速度控制或位置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
BEN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BEN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工作原理: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BEN编码器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BEN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BEN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BEN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编码器说明书,主要有绝对值编码器,SSI编码器,格雷码编码器,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测速编码器,profibus-dp编码器、DEVicene编码器t、并行编码器、二进制码编码器、BiSS编码器、CANopen编码器、Endat及Hiperface编码器,进口多圈编码器,规格有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一、空心轴编码器
1、要避免与编码器刚性连接,应采用板弹簧。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安装时BEN编码器应轻轻推入被套轴,严禁用锤敲击,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3、长期使用时,请检查板弹簧相对编码器是否松动;固定倍恩编码器的螺钉是否松动。
二、实心轴编码器
1.编码器轴与用户端输出轴之间采用弹性软连接,以避免因用户轴的串动、跳动而造成BEN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损坏。
2.安装时请注意允许的轴负载。
3.应保证BEN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0.20mm,与轴线的偏角<1.5°。
4.安装时严禁敲击和摔打碰撞,以免损坏轴系和码盘。
 电器方面
1.接地线应尽量粗,一般应大于φ3。
2.编码器的信号线不要接到直流电源上或交流电流上,以免损坏输出电路。
3.编码器的输出线彼此不要搭接,以免损坏BEN编码器输出电路。
4.与BEN编码器相连的电机等设备,应接地良好,不要有静电。
5.开机前,应仔细检查,产品说明书与BEN编码器型号是否相符,接线是否正确。
6.配线时应采用屏蔽电缆。
7.长距离传输时,应考虑信号衰减因素,选用输出阻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输出方式。
8.避免在强电磁波环境中使用。
环境方面
1.编码器是精密仪器,使用时要注意周围有无振源及干扰源。
2.请注意环境温度、湿度是否在仪器使用要求范围之内。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3.不是防漏结构的BEN编码器不要溅上水、油等,必要时要加上防护罩

绝对是相对于增量而言的,顾名思义,所谓绝对就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在一周或多周运转的过程中,其每一位置和角度所对应的输出编码值都

是唯一对应的,如此,便具备掉电记忆之功能也。
绝对式编码器是依据计算机原理中的位码来设计的,比如:8位码(0000 0011),16位码,32位码等。把这些位码信息反映在编码器的码

盘上,就是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如此编排的结果,比如对一个单圈绝对式而言,便是

把一周360°分为2的4次方,2的8次方,2的16次方,,,,位数越高,则精度越高,量程亦越大。这样,在BEN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

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

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

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电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

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之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值BEN编码器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
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BEN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
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

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输出(Signal Output)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有并行输出、串行输出、总线型输出、变送一体型输出
1.并行输出(Parallel):
  绝对值BEN编码器输出的是多位数码(格雷码或纯二进制码),并行输出就是所有信号各占一信号线同时输出,以代表数码的1或0,对于位数

不高的绝对编码器,一般就直接以此形式输出数码,可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的I/O接口,输出即时,连接简单。但是并行输出有如下问题:
  1。最好为格雷码,因为如是纯二进制码,在数据刷新时可能有多位同时变化,读数会在短时间里造成错码。而格雷码每次只有一位发生变化,减少错码的可能。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所有接口必须确保连接好,因为如有个别连接不良点,该点电位始终是0,造成错码而无法判断。
  3。传输距离不能远,一般在一两米左右,对于复杂环境的现场,最好有隔离。
  4。对于位数较多,要许多芯电缆,并要确保连接优良,由此带来工程难度,同样,对于BEN编码器,要同时有许多节点输出,增加编码器的

故障损坏率。
  串行SSI输出(Serial Synchronous Interface):
  串行输出就是通过一定的协议,在时间上有先后的数据输出,这种约定称为通讯规约,其连接的物理形式有RS232、RS422(TTL)、RS485等
由于绝对值BEN编码器好的厂家都是在德国,所以串行输出大部分是与德国的西门子,如SSI同步串行输出。串行输出连接线少,传输
离远,对于编码器的保护和可靠性就大大提高了。一般高位数的绝对编码器都是用串行输出的。
1.现场总线型输出(BUS)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现场总线型编码器是多个编码器各以一对信号线连接在一起,通过设定地址,用通讯方式传输信号,信号的接收设备只需一个接口,就可以读多个编码器信号。总线型编码器信号遵循RS485的物理格式,其信号的编排方式称为通讯规约,目前全世界有多个通讯规约,各有优点,还未

统一,编码器常用的通讯规约有如下几种:
PROFIBUS-DP; CAN; DeviceNet; Interbus等
总线型编码器可以节省连接线缆、接收设备接口,传输距离远,在多个BEN编码器集中控制的情况下还可以大大节省成本。
4.变送一体型输出
变送也就是其信号已经在编码器内换算后直接变送输出,其有模拟量4—20mA输出、RS485数字输出、14位并行输出等。
绝对式编码器选型常用参数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1.单圈绝对型(Singleturn)-需知道客户所需求的位数,又叫解析度(Resolution),比如10 bits ,又称1024 positions,12bits =4096positions 等。
2.多圈绝对型(Multiturn)-此时除了问他单圈的解析度外,还有就是他所需求的圈数(revolution),所以一个多圈型编码器的位数是单圈位数和多圈圈数的总合。比如:一个编码器的单圈解析度为4096/12bits ,圈数为13bits,那么这个BEN编码器的总输出位数就是12+13=25bits .
3.信号输出及接口形式(Signal and Output)-首先有数码输出和模拟输出,但一般是以数码为主。编码输出有:并行输出,串行输出,总线

接口等。
4.编码器电源电压(Power)-问清楚他所选用BEN编码器的工作电源电压。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5.输出码制(Code)-绝对式编码器输出之编码同计算机中所用到的码制是一样的,也有自然二进制,BCD,格雷码,余格雷码等。其中常用的

也就是自然二进制(natural binary code),格雷码(gray code),因为格雷码有优于自然二进制的特点,故一般采用格雷码为多。
6.编码器温度范围(Temparature Range)-此相应客户的具体要求而帮对方选择之。此又分使用温度和存放温度。
7.编码器转速范围(Speed)-此相亦需满足客户的具体要求,一般良好之编码器的机械转速可达到5000~6000rpm.
8.IP防护等级(Protection)-此防护等级又分为外盖防护等级和轴径处的防护等级。其以IP67为最高级别。
最后,基本上,如能提供了以上这么多数据后,已经可以很好的帮客户选择合适的BEN编码器了。其他所牵涉到的具体问题,则再视具体情况而

做出解决。
连接绝对编码器的电气二次设备: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连接绝对BEN值编码器的设备可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上位机,也可以是专用显示信号转换仪表,由仪表再输出信号给PLC或上位机(数据处理和

显示系统)。
1.直接进入PLC或上位机:
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BEN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低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
2.BEN编码器如果是串行输出的,由于通讯协议的限制,后接电气设备必须有对应的接口。
例如SSI串行,可连接西门子的S7-300系列的PLC,有SM338等专用模块,或S7-400的FM451等模块,对于其他品牌的PLC,往往没有专用模块或

有模块也很贵。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3.编码器如是总线型输出,接受设备需配专用的总线模块,例如PROFIBUS-DP。
但是,如选择总线型输出编码器,在BEN编码器与接收设备PLC中间,就无法加入其他显示仪表,如需现场显示,就要从PLC 再转出信号给与信号

匹配的显示仪表。
有些协议自定义的RS485输出信号进PLC的RS485接口,需PLC具有智能编程功能。
复合型编码器(Complex Encoder)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随着BEN编码器应用的场合和用途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其产品也出现了品类众多的局面。有的工业现场需要增量信号同绝对值同时出现并测量的状况,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复合型编码器便应运而生。
复合型BEN编码器便是在同一个编码器的光盘上,同时刻有增量式信号轨道和绝对式信号轨道,在经电路处理后,便可在输出端得到增量的冲信号和绝对值的编码信号。
此类产品各厂家均有制作,比如:Leine linde 的SSI 674 / 675 / 684 / 685
既然绝对值BEN编码器分为RS485输出型,SSI输出型,Profibus DP型,CanOpen型等,这么多的类别,这几种的应用各自有其特点:
1。并行输出,低位数的单圈绝对值用得最多,直接进开关I/O,多少位就占用多少个I/O,低位数还是比较方便的。但线多,易故障,在高位数多及多圈情况下不推荐。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2。RS485通讯或RS232通讯,位数再多也就几根线,与计算机、PLC连,与单片机连方便,但目前协议没统一,要编程。
3。SSI,与西门子系统(德系)连,4线信号,或自开发系统方便,快速,可靠。但日系系统没有联接口。
4。Profibus DP,西门子为主的总线,用在工程上较多,用在运动控制系统较少(总线连多了数据刷新速度不够)
5。CanOpen,汽车电子、工程车、运动控制用区域总线,目前国内刚刚开始有人用,熟悉的人不多。

POSITAL编码器 BEI编码器,艾迪克编码器,AXM510-027编码器,CAMX12-07BT编码器,CHA510-12BT编码器,CDS12D1500编码器,CD080-2500编码器,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进口编码器说
明书。

JFSH代理绝对值BEN编码器替换进口编码器的成功案例(五)
提到4-20mA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如果还有人认为它在高精度、数字化、快速响应速度方面有所欠缺而放弃选型,那就错了。经过多年的技术发展,BE420SM58系列4-20mA输出的BEN编码器模块技术上的改进,动态响应做的很快,模拟信号输出智能化;在精度方面,直接对应使用量程,精度基本没有牺牲;用户连接非常的方便,对于4-20mA输出型编码器连接的后续设备来说,修改程序实现的容易性也深受用户的欢迎。用户连接使用方便,并且成本低,这是4-20mA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的最重要的进步,也是他在替换进口编码器上所具有的突出优势:
一智能化4—20mA输出直接对应高度、距离或角度,而无需编程解码换算的智能化,尤其满足自主开发项目或不熟悉绝对值BEN编码器输出信号的新手,使用直接模拟信号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是最方便的选择。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二连接方便。绝对值JFSH编码器的输出形式多样化,对应的后续设备选择带来了困难,而且成本提高,采集的信号还要再次解码换算,模拟信号4—20mA输出更加普及使用方便,后续接口有些是现成的。
三调试维护方便。4—20mA输出型的编码器的调试与维护非常方便,只需要万用表就能解决。
四成本低,连接后续设备无需再次解码换算,成本无需增加,现场调试和检查仅需万用表,可以大大节省器件成本和调试维护成本。
五专利产品。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的这种智能化4—20mA输出的绝对值BEN编码器,已经获得多项专利,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超越了日韩等品牌。
六可靠性。该产品通过了与国外检测机关合作的国内权威的多项检测,已经在国内规模化生产,并大量应用。应用工业等级高于普通编码器,质量可靠。
七交货期快。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客户的问题。常规型号常年备货。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八质量保证。产品提供20个月的质量保证,(高于大部分进口品牌的保证期),可长期提供维修服务。
  由于这种智能化的绝对值BEN编码器的极其方便好用及较低的使用成本和维护成本,已经在很多项目中获得了成功应用,尤其是在国家鼓励的自主创新项目,如风力发电变桨距控制,水利闸门开度同步控制,塔机安全区域控制等等项目中,客户用于选型替换进口编码器的案例尤其丰富:案例4-20mA输出型编码器替换进口SSI接口编码器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问题:客户原用德国某品牌的绝对值编码器,采SSI信号进行闸门开度控制,成本高,信号处理比较难.
解决方案:SSI信号输出、Profibus-DP等输出形式的进口编码器,在国内使用中一旦出现问题需要更换时,往往由于具有专用接口,或需要配备专用模块,加之价格昂贵,供货期长,给生产带来影响。当类似于这种在编码器接口上遇到困难,上海精芬机电4-20mA输出型的编码器成了最佳的选择,模拟量输出可以方便的连接后续控制器。
该客户选用 倍恩品牌BEN编码器BE122SM58-N011K2R7,采用4-20mA信号来进行闸门开度,应急检测更换简单,使用方便,维护简单,性价比高。

客户原用德国某品牌的绝对值编码器,采SSI信号连接闸门开度仪,再进PLC,即原用方案为:德国SSI接口编码器+开度仪表+PLC; 采用上海精芬的方案为:JFSH品牌编码器4-20mA接口编码器+PLC。
PLC只有西门子300以上的才有SSI接口,一般则无SSI接口,选用SSI接口的BEN编码器须要配开度仪表,而开度仪表一旦不稳定,则会影响工作的正常运转;在选用JFSH的4-20mA编码器之前,也曾尝试用JFSH仪表JFAM-BESM58仪表,来配套德国某品牌的SSI输出型绝对值,再把JFAM-BESM58的4-20mA信号采进PLC,进行闸门开度控制.客户发现这种方案绕了一个BEN大圈子,成本上也没有降低,不如直接采编码器4-20mA信号进PLC好. 最终选定最优方案用JFSH的4-20mA 信号编码器连接PLC进行控制。此方案中,因客户选用JFSH的4-20mA信号编码器,不仅成本上有所降低,而且检测维护及其简单便捷,BE420SM58-N011K2R07编码器也有了“万能编码器”的美誉。
客户现在配套的闸门开度仪已全部采用JFSH的4-20mA信号BEN编码器来做闸门开度仪,编码器4-20mA信号直接采进PLC,取4mA信号对应的码值作为闸门开度全关点,再采20mA信号对应的码值作闸门开度全开(客户实际把20mA信号取在闸门开全之上的,避免出现死角),一般二层叠层卷扬闸门开度,他们都没有做非线性换算,实际的误差小,可不计.
该客户是配套厂家,一直坚持用JFSH的4-20mA输出型编码器.4-20mA安装调试方便简单,易于维护. 满足水利闸门开度的需要。其中巴基斯坦有个水利项目,客户配套便用JFSH4-20mA输出型编码器近万只.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案例二:4-20mA输出BEN编码器替换进口直线传感器
问题:电石炉属于化工电解炉性质,,但由于传感器应用环境复杂恶劣,在强磁场、强感应电流、高温及大灰尘的环境下工作时,往往会因为编码器的保护能力不够,达不到现场使用环境的要求,即便采用的是进口的产品,也会导致编码器损坏,甚至直接烧掉。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解决方案:北方几家企业及某大型集团公司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设法寻找合适的编码器产品,作为国内专业提供绝对值编码器产品与服务的上海精芬机电有限公司,根据与客户的沟通,推荐选用了JFSH公司高工业等级的智能型绝对值编码器BE420SM58系列4-20MA输出信号进PLC,做位置及长度反馈,已经用于多个电石炉项目中。电石(碳化钙)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而电石炉又是能耗大户。在节能型电石炉、矿热炉控制系统中,测量料位及电极位置控制对能效比的影响极为关键,BEN编码器在此控制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客户之前使用的是意大利品牌的直线式传感器,因为安装于暴露的环境,加之使用环境突出为大电流电极(2万安培),强电场、磁场,多灰尘(炉灰)及高温,其中感应电磁场的标准已经超出了普通编码器的工作环境标准,使得此意大利品牌的直线式传感器在使用中屡屡损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JFSH系列BE420SM58-N011K2R07的4-20MA输出型编码器,在成功替换此意大利品牌直线式传感器,主要原因是:一不同于意大利品牌的传感器安装暴露在外,JFSH编码器 4-20MA输出型编码器完全可以安装在隐蔽的部位,安装的方便性受到客户的欢迎。
二同样具有4-20mA输出接口,后续连接设备无需更换,简单,方便,直接进入PLC。选用的钟表式齿轮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型号为BE420SM58-N011K2R07,无停电、干扰影响,可靠性有保障
三客户使用的环境相当恶劣,进口的编码器多有尝试,却屡次被损坏;JFSH的BE420SM58-N011K2R07该型号编码器原为军工等级设计,应用工业等级高于普通编码器,个别指标甚至超过进口编码器设计,例如抗振动等级为20g(普通日韩编码器为5-10g,欧美编码器绝大部分为10g),抗电磁场等级(EMC标准)为三级,电气保护等级高,防护等级外壳IP67一体型封装等),这使得即使是在强电场、磁场,多灰尘(炉灰)及高温的恶劣环境下作业,同样能够正常运转,而不被烧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四进口编码器普遍交货期长,成本高。该意大利品牌的直线传感器被损坏后面临同样的问题;而JFSH4-20mA 信号编码器交货期短,价格低(仅相当于国外进口绝对值编码器价格的50%)。更为重要的是方便好用的智能型4—20mA信号,帮助用户开发成本、控制器成本、调试成本(调试维护仅需要万用表就能解决)都降了下来,而且可靠好用。
案例三:4-20mA输出编码器替换进口拉绳位移传感器+电位计 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问题:客户为河南某重工机械公司,在制砖机上曾经安装过接近开关、增量型编码器、电子尺和电位计,国产进口都用过,但都因为现场粉尘、潮湿、振动严重,使用情况都不理想,而经常被损坏影响生产。
解决方案:推荐并选型了精芬机电BEN4-20mA输出型的编码器,直接连接后续设备PLC。
一BE420SM58-N011K2R07选用的钟表式齿轮组绝对值多圈BEN编码器,无停电、干扰影响,不会出现接近开关、增量型编码器因停电产生的零点漂移、定位不准确的问题。
二BE420SM58-N011K2R07客户的应用场合是制砖机,可想而知,环境是多粉尘、多水汽、振动,而之前尝试的接近开关、增量型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加电位计,往往因为在防护上做的不够而被损坏,信号读取失败或者错误都会严重影响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倍恩BEN编码器BE420SM58-N011K2R074-20mA 信号绝对值编码器在防护等级上已经做足功课,防尘,防水,抗振动等级通过了与国外检测机关合作的国内权威的多项检测,严格的出厂检验都保证了产品的高可靠性。而且,旋转BEN编码器可以通过机械的传递,安装在较隐蔽的地方而不易损坏。
价优势,更多的是在产品上,BE420SM58-N011K2R07模拟信号使用的方便性、安装调试的方便性、检测维护的方便性、恶劣环境中的适应性、品质保障的可靠性、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性,等等。诸如此类优势都是成功替换进口直线传感器,进口的具有SSI输出或Profibus-DP总线等输出接口的编码器的因素。精芬机电4-20mA信号的编码器完全是应中国用户使用的方便性而应运诞生,适应了市场的要求,它在创新方面和使用的可靠性上做到了比进口的编码器更好

绝对值BEN编码器,绝对式的意义,旋转编码器是工业中重要的机械位置角度、长度、速度反馈并参与控制的传感器,旋转编码器分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多圈BEN编码器。
从外部接收的设备上讲(如伺服控制器、PLC),增量值是指一种相对的位置信息的变化,从A点变化到B点的信号的增加与减少的计算,也称为“相对值”,它需要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由于每次的数据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前面的读数,对于前面数据受停电与干扰所产生的误差无法判断,从而造成误差累计;而“绝对式工作模式”是指在设备初始化后,确定一个原点,以后所有的位置信息是与这个“原点”的绝对位置,它无需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而是直接读取当前位置值,对于停电与干扰所可能产生的误差,由于每次读数都是独立不受前面的影响,从而不会造成误差累计,这种称为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而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的“绝对值”的定义,是指编码器内部的所有位置值,在倍恩编码器生产出厂后,其量程内所有的位置已经“绝对”地确定在编码器内,在初始化原点后,每一个位置独立并具有唯一性,它的内部及外部每一次数据刷新读取,都不依赖于前次的数据读取,无论是编码器内部还是编码器外部,都不应存在“计数”与前次读数的累加计算,因为这样的数据就不是“独立”“唯一”“量程内所有位置已经预先绝对确立”了,也就不符合“绝对”这个词的含义了。
所以,真正的绝对编码器的定义,是指量程内所有位置的预先与原点位置的绝对对应,不依赖于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而独立、唯一的绝对编码精芬机电的倍恩编码器已经做到了。
关于“绝对式”编码器的概念的“故意混淆”与认识的误区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很多人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停电”的位置保存这个概念,这个是片面而有局限性的,“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停电的问题,对于接收设备,真正的“绝对值”的意义在于其数据刷新与读取无论在编码器内部还是外部,每一个位置的独立性、唯一性、不依赖于前次读数的“绝对编码”,对于这个“绝对”的定义市场上还是模糊不清的,为此有些商家就会对于此概念的“故意混淆”:
混淆一: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式”的混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是指接收设备的无需不间断计数累加,所有位置对于设备原点的“绝对”工作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通过增量编码器+自身的计数累加装置+电池记忆,一样可以提供给设备“绝对式”的位置信息,它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存在计数的误差及累加误差的可能性、计数装置供电故障可能性、高速时计数无法响应等可能性。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混淆二将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装置与真正意义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的混淆。绝对值单圈+计圈计数装置,它在360度以内是绝对值的,但是超过360度以后,它的位置就不是“独立”“唯一”了,它是依靠内部或外部的计数来判断多少圈内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的,这种内部或外部的“计数装置”,与增量编码器+计数装置+电池记忆的性质是一样的,任何计数上的误差,或者计数装置工作时电源的瞬间故障,都会造成误差而累计而无法判断,造成欺骗性假绝对化信息。而真正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除了360度内的位置都是绝对唯一的以外,在超过360度后继续有齿轮机械带动的绝对值码盘,仍然提供“独立”“唯一”、不依赖于前次数据刷新读取累加的绝对编码。实际上从“绝对”这个定义上讲,前面的那种单圈绝对+计数累加装置的“假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它就不能再叫“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尽管在360度以内是绝对的,但是超过360度的工作量程,就不再是唯一的“绝对值编码”了。
关于为什么要强调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概念的定义,其意义在于: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第一可以为每个轴位置提供一个绝对的码值。特别是在位置控制中,绝对值编码器无需计数,可以实现直接的内部高速读数与外部输出,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及“经济”的特征,其可减轻了后续接收设备控制器的计算任务,并且降低了其他附加的输入部件的成本。 例如在多轴并行工作的工业机器人,可以实现高速多轴的并行同步工作。以及各种需要多轴同步的控制领域。
第二无需计数的绝对值BEN编码器在电源启动后或者内部及外部电源故障,不需要参考驱动,在电源正常后即可获得当前的准确位置。而在各种工业电气环境下的复杂干扰情况下(例如变频器与电机的干扰),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其原始的位置信息是绝对的,而不会受干扰的影响。上述特征,决定了这种编码器的安全可靠性特征,可使用在具有安全要求的场合,例如风力发电变桨系统、港口机械同步于定位、起重机械、建筑机械(塔吊)、电梯、工程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医疗设备雷达火炮回转装置、太阳能跟踪回转装置等,以及重工业、核工业、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大型工业机器人。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第三在今天,快速可靠的数字化的数据传输已经是绝对值BEN编码器的核心要素之一,工业用的标准的Canopen、Profibus-DP现场总线,Profinet、Eerthnet工业以太网,Endat2.2、Hiperface、Biss、专用高速含CRC数据安全的RS485等伺服与机器人专用高速数据传输协议,原来用“脉冲”方式发送信息的增量值编码器是无法实现的。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总线式特征。
第四绝对值BEN编码器高位数的分辨率特征,由于无需内部与外部的计数而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所以不再受读取“脉冲”及“累加”而在高速中响应速度跟不上的困惑,先进的数字与模拟技术的混合,绝对值编码器已经能够做到高位数分辨率,例如德国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的25位(360度内2的25次方分割),这种高分辨率可满足于伺服电机与机器人高速精确定位及最小步距抖动。例如在加速度、加加速度等高位次位置导数的精确计算(运动刚性),机器人手臂前端的最小晃动准确定位等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网友Q:
线数相同,输出方式相同,外形能够安装

网友R(2020-03-07):
精芬绝对值编码器, 脉冲编码器,旋转编码器,光电编码器,进口编码器,防爆编码器,防水编码器,拉绳位移传感器,闸门开度仪等产品首选上海精芬机电,销售直线15021025598
输出可选:模拟, CANopen, Profibus, DeviceNet, J1939, Interbus, EtherCAT, Ethernet/IP, ProfiNet, Powerlink, Modbus  RTU,RS485,4-20MA,0-10V,等
用途
* 机床
* 航天航空、
* 造纸印刷、
* 水利闸门、
* 纺织机械
* 灌溉机械
* 军工设备
* 食品机械
* 钢铁冶金设备
* 机器人及机械手臂
* 港口起重运输机械
* 精密测量和数控设备

多圈单圈:4-20mA,RS485,0-10V,Modbus,Canopen,ProfiBus 编码器

工作原理
JFSH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将机械位移量转换成可计量的、成线性比例的电信号。被测物体产生位移时,拉动与其相连接的钢绳,钢绳带动传感器传动机构和传感元件同步转动;当位移反向移动时,传感器内部的回旋装置将自动收回绳索,并在绳索伸收过程中保持其张力不变,从而输出一个与绳索移动量成正比例的电信号。
传感器钢绳排线方式采用自动均匀排线、保证具有较高独立线性精度和较长的传感器使用寿命。
主要特点
JFSH系列拉绳位移传感器的设计精密合理,采用高精密传感元件,传感器具有体积小,使用方便,密封性好,测量精度高,温度误差小,寿命长等优点。该传感器不仅适宜于作直线运动的机械物体位移测量,更适宜于机械物体作曲线运动的位移测量。

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极其广泛,有舞台屏幕,注塑机,吹瓶机,液压机,鞋机,橡胶机,轮胎硫化机,压延机,五金机械(监控磨具厚度变化和平衡),皮革机械,盾构机,长行程钻管机,弹簧机械,木工机械,板材设备,印刷机械,机械手,自动门,裁床,电梯平层控制,升降机,水闸开度,水库水位,行车,工程车,龙门吊,港口设备,煤炭设备,水处理液位,仓储设备,地址监测等,传感器在工业领域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测量行程:0-50米可选
接口可选:
RS485
SSI
4-20MA
0-10V
CANopen
Profibus
EtherCAT
ProfiNet
DeviceNet
Ethernet/IP
Modbus  RTU等

★联接各个品牌的SSI信号传感器

★SSI信号可同时冗余设备连接PLC的SSI模块和本款仪表

★强大的信号与电源抗干扰容错功能,更可靠安全

★单圈10-26位可调,多圈24-30位,格雷码、纯二进制码可选

★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磁致伸缩直线传感器等SSI信号

★智能化面板设定,多种功能位移控制应用

★RS485或MOSBUD RTU数字通讯、4-20mA、8点开关多种输出信号

网友S: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