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2-01-30):
施耐德ATV71变频器。运行中经常报电机短路、制动命令???? 故障信息:电机电流、电机频率很低。

网友A:
1拖几的都是容易出现这样问题,建议看看说明书和连接的地方。省的由于这些把变频器再烧毁了。就麻烦大了。

网友B:
强烈建议,4台电机距离变频器要同样远,其次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再次变频器运行于标量下,不要优化,自征定,因为优化后写入变频器中的电机模型是多台的,变频器认为是一台的,运行中又控制比较严格,所以报故障。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强烈建议,4台电机距离变频器要同样远,其次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再次变频器运行于标量下,不要优化,自征定,因为优化后写入变频器中的电机模型是多台的,变频器认为是一台的,运行中又控制比较严格,所以报故障。 内容的回复:

连接没有问题,使用几个月了。以前是不优化(自整定),故障依旧。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1拖几的都是容易出现这样问题,建议看看说明书和连接的地方。省的由于这些把变频器再烧毁了。就麻烦大了。 内容的回复:

已使用几个月了,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环境温度太低引起的,我有一台冬天不行,其它时候能正常工作,换CPU板后正常。

网友D:
对:wushibing关于是不是环境温度太低引起的,我有一台冬天不行,其它时候能正常工作,换CPU板后正常。内容的回复:

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冬天时面板很容易坏掉。

网友E:
看看电机有没有什么异常!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回复内容:对:wushibing关于是不是环境温度太低引起的,我有一台冬天不行,其它时候能正常工作,换CPU板后正常。内容的回复: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冬天时面板很容易坏掉。内容的回复:

与温度关系不大,室内温度25度左右。有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与电缆没有问题,都已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