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接近开关如何检测直线方向前进或后退

楼主(2012-01-30):
大侠们,最近碰到个问题,两个接近开关在直线方向上,如何触发能判断出前进或后退?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看看先碰到哪个嘛!!先A后B,就是正方向,如果先B后A就是反方向。

网友B:
做一个正反控制就可以了   两个传感器接在控制线路上就可以,两个必须是常开的

网友C:
有点映象,但记不清了,很简单,好象数字电路基础里就有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先碰到哪个嘛!!先A后B,就是正方向,如果先B后A就是反方向。

初始位置在A、B之间,先A你能说是正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