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发报电量了,为什么分表电量比总表还多啊?

楼主(2012-01-30):
  单位每月要统计各车间部门的用电量,今天照常去抄表,回来后计算电量,算着算着就不对劲了,老机加车间电量为5800,组装车间电量为6200(老机加车间为总表,组装车间的电源从老机加配电总盘接过去的,所以组装车间的电能表为分表。) 这分表显示的电量比总表还多,你说这电量怎么往上报啊。

  又到组装车间仔细查看,电能表为三相电能表,电流互感器为200/5,而老机加车间车间也为三相电能表,电流互感器为400/5,

说明一下,从大上月开始,老机加车间的设备都挪到新机加车间去了,现在老机加车间处于闲置状态,但组装车间电源是从老机加车间配电总盘接过去的。我大概估计下,平均负荷电流大概50A左右吧。

分表电量比总表多,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如果排除电度表和电流互感器产品质量及误差的原因,应该是组装车间电度表的计量是相对准确的,因为平均负荷电流大概50A左右与组装车间的互感器200/5相对接近,误差小;与老机加车间的互感器400/5相差较大,误差就大。不过,要确认还是对两个表进行校验比较好。

网友B:
以前老机加车间设备没挪走时,老机加车间电能表每月电量在16000左右,现在出现组装车间分表比老机加车间总表电量多的情况是不是与电气负荷突然大量减少有关呢?

网友C:
     我们单位今天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建厂半年来,第一次查表,各个分表的电量加起来比总表的电量数还多2000多度。总表29000度,分表加起来292700度,我怀疑和功率因数补偿柜有关(总表和分表均安装在低压配电室的低压柜中)。

网友D:
      电表按规定是每两年效验一次的,否则会出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