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用昆仑组态通用版何时用嵌入版

楼主(2012-01-30):
何时用昆仑组态通用版何时用嵌入版,现在用什么版本,从何处下载,谢谢,

网友A:
从该公司网站下载,免费的,通用版用于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嵌入版购买授权可以运行在自己的工控机上,自己理解,呵呵

网友B:
黄工说的不对。

嵌入版的工程是在下位机上运行的,也就是在触摸屏上运行的。

通用版的工程是要在pc上运行的。

现在分为嵌入版、通用版和网络版,都有不同的版本。

下载可以到官方网站直接下载!

网友C(2012-04-05):
引用 网友B:
黄工说的不对。嵌入版的工程是在下位机上运行的,也就是在触摸屏上运行的。通用版的工程是要在pc上运行的。现在分为嵌入版、通用版和网络版,都有不同的版本。下载可以到官方网站直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