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12-01-31):
涡街流量计属于对管道流速分布畸变、旋转流和流动脉动等敏感的流量计,因此,应充分重视现场管道的安装条件,严格遵照使用说明书。

  涡街流量计可以安装在室内或室外。如果安装在地井,为了防止被水淹没,应选用涎水型传感器。传感器在管道上可以水平、垂直或倾斜安装,但测量液体和气体时,为了防止气泡和液滴的干扰,安装位置需注意。

  涡街流量计必须保证上、下游直管段有必要的长度。

  在与管道连接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上、下游配管内径D与传感器内径D′相同,其差异满足下述条件:0.95D≤D′≤1.1D。

  ②配管应与传感器同心,同轴度小于0.05D′。

  ③密封垫不能凸人管道内,其内径可比传感器内径大1~2mm。

  ④如需断流检查或清洗传感器,应设置旁通管道。

  ⑤现场安装时减小振动对涡街流量计的影响值得关注。应尽量避开振动源,采用弹性软管在小口径中连接,并加装管道支撑物。
  成套安装包括前后直管段,流动调整器是保证获得高精确度测量的措施,在制造厂进行装配则更能保证安装质量。

  电气安装应注意,在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采用蔽电缆或低噪声电缆连接,距离不应超过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布线时应远离强功率电源线,尽量采用单独金属套管保护。应遵循“一点接地”原则,接地电阻小于10Ω。整体型和分离型均应在传感器侧接地,转换器外壳接地点应与传感器“同地”。

网友A:
很好地经验总结,支持楼主把更多的经验分享。

对于涡街的使用还有注意介质两相流造成的测量误差,特别是蒸汽使用中,一定要做好冷凝水的排放工作,防止蒸汽中的水分子造成涡街丢脉冲现象。

网友B:
绝对精华啊,受精。欢迎楼主常来!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很好地经验总结,支持楼主把更多的经验分享。对于涡街的使用还有注意介质两相流造成的测量误差,特别是蒸汽使用中,一定要做好冷凝水的排放工作,防止蒸汽中的水分子造成涡街丢脉冲现象。内容的回复:

恩,补充的很必要,谢谢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奖了,谢谢支持

网友D(2012-05-01):
最近公司的蒸汽计量总是 不准确,涡街的选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公司的蒸汽计量总是 不准确,涡街的选用有什么要求吗

请问您流量计工作的具体情况,像是介质,温度等等,帮您选择一下,另外涡街流量计怕振动的。

网友D:
介质:饱和蒸汽;管径DN400  采用的是开封开德的涡街流量计,带压力补偿;与热力公司的表读数差别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采用的是开封开德的涡街流量计,带压力补偿;与热力公司的表读数差别较大

差多少?要看总数和瞬时差多少,来定。

另外,热力公司的总表,下面几个分表?
距离多长。因为,会有损耗。蒸汽变成水。

如果瞬时值一直相差某一个数,可能是压力补偿有问题

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可能因素很多

网友G:
应充分重视现场管道的安装条件,严格遵照使用说明书。

网友H(2012-06-18):
新手请教个问题。罗斯蒙特涡街流量计8800D由于更换测量介质有水变为蒸汽,在修改里面的参数后表以不能正常工作了。实际管道开度为30%,量程为0到600千克/每小时,现在表的电流输出超出20毫安,已经到了报警点,但是PV值一直指示为0.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需要修改哪些设置?

网友I(2012-10-18):
对:cuigewei关于新手请教个问题。罗斯蒙特涡街流量计8800D由于更换测量介质有水变为蒸汽,在修改里面的参数后表以不能正常工作了。实际管道开度为30%,量程为0到600千克/每小时,现在表的电流输出超出20毫安,已经到了报警点,但是PV值一直指示为0.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需要修改哪些设置?内容的回复:

看一下,菜单中是否有介质(液体/气体或蒸汽)选项 ,换为蒸汽后必须更改,另外设为质量单位时应该是需要输入当前工况下的密度 。或者直接给emerson的人打个电话咨询下。

网友J(2015-07-30):
引用 网友D:
最近公司的蒸汽计量总是 不准确,涡街的选用有什么要求吗

对于蒸汽测量,我建议用平衡流量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介质:饱和蒸汽;管径DN400  采用的是开封开德的涡...

你好,请问你有邮箱吗,我可以把我们平衡流量计的资料发给您看一下,或者你把规格书发给我一下,我给你做个选型m96870@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