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9相对于Multi9有什么大的优势和改进?

楼主(2012-01-31):
Acti9是Multi9的升级版把,那升级了些啥?

网友A:
Acti9的产品都是ic65XX,Multi9的产品都是C65XX的,对比一下手册。

施奈德

网友B:
应该对选型应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其实电气硬件产品,所谓升级,往往是材料比以前节省了阈值变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气硬件产品,所谓升级,往往是材料比以前节省了阈值变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其实电气硬件产品,所谓升级,往往是材料比以前节省了阈值变小了。。

可选择的附件更多了,功能更全了

网友F:
我手头正拿着ACTI 9的手册~貌似没啥变化~

网友F:
按照供应商的说法 主要是为了去除原来的标志 升级没多少东西 除了价格 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按照供应商的说法 主要是为了去除原来的标志 升级没多少东西 除了价格 哈~

说的好,其实感觉也没有多大的改进,一般的电压产品都可以使用,你可以去看看ACTI9研讨会展播,里面有施耐德工程师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