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9相对于Multi9有什么大的优势和改进??

楼主(2012-01-31):
Acti9是Multi9的升级版把,那升级了些啥?

网友A:
你说的是施耐德的断路器吗?具体可以查一下样本吧?

网友B:
听过ACTI9的发布在线研讨会,因为对于断路器研究较少,个人感觉一般的断路器就能够使用,所以感觉ACTI9比MUlti9的功能多不了多少,至于具体的区别建议全程看看下面的这个研讨会,里面的施耐德产品讲解的很详细:

http://online.gongkong.com/proseminfo.aspx?prosemid=2011103113432700001

http://online.gongkong.com/proseminfo.aspx?prosemid=20110510140959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