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500T屏校准问题

楼主(2012-01-31):
我有两台TM4500T都出现了同样问题,屏上设置的按钮没法按,要到上方或左边才会反应。进行屏校准,好长时间也校准不了。请问高手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A: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B(2012-08-14):
我刚入工控这行,,不太懂。。。楼上的你TMD做什么广告?滚,,,都是来学习的,,你不懂不要广告好不好。NND

网友C:
这个是触摸坏了,我有全新的换。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不知道这样的回答能帮到你吗?应该不算广告吧

网友D:
检查下触摸板的线 不行换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E: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把拨码的1到ON的位置,无法进行触摸屏的校正,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触摸板有问题了,深圳精展达维修kinco触摸屏,13480903564,在线QQ:574082740,大家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