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西门子单轴伺服位置控制系统,有几种设计方法?

楼主(2012-01-31):
请教各位,西门子单轴伺服位置控制系统,有几种设计方法。前提条件:不用simotion,不用T-CPU,不用步进电机,中等扭矩。如何选CPU和驱动?听说过定位模块,不知怎么用。请对plc 200,1200,300分别讨论。谢谢。

网友A:
哦。

PLC200---cpu226 晶体管。EM253

在系统样本手册有介绍,请看一下。

1200的还没注意。先看看手册,没有官网和论坛有。没有找我

300的就贵了,建议放弃。因为cpu可以用最小的但是FM352这些成本都高。

楼主:
谢谢宝马大侠的回复。发现EM253只能做开环。能有闭环的方案吗?ROCKWELL推出了Kinetix300,Powerflex755,不需运动接口模块,接在以太网上。西门子没有类似的产品吗?

楼主:
过完年了还这么冷清?

网友B:
别急 我问问技术,看有无更好的方案。

网友B:
原话:如果做200,1200就要在机械部分外接编码器,做机械回馈,然后形成外部闭环,300的话,简单控制还好的,但是不能做到模拟量的控制模式还是不如SIMOTION,看看怎么考虑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