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三方组态软件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01-31):
      控制系统分别是江森的NAE产品,还有honeywell 的控制系统,如何用第三方组态软件读取两系统的数据? 能不能用OPC 方式! 不知道 这两家的OPC 是开放的嘛? OPC server 是否收费的?

     江森NAE系统,有上位机,通过IE浏览器访问界面和数据,数据实时显示不保存,没有安装ADS 和数据库。 如何才能把他们的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自己安装SQL sever 2008)

网友A:
这样的组态软件还是很多的,组态王,力控,昆仑通态MGCS都可以做,拿组态王来说:

选择你构建的网络类型

比如opc,做好设置

可以访问系统的数据库,也可访问pC上的

设置好数据类型格式,就OK了

网友B:
 谢谢黄工,那么这个组态王的OPS SERVER 能不能读到数据呢?  对方的OPC要是非标准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