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授权问题

楼主(2012-01-31):
我的Wincc 7.0 授权盘插上了, 怎么还是显示

For this version of Wincc,the license data carrier must be available at the USB interface.

Connect the license data carrier with the USB interface or check your hardware.

确定是正版的,是我安装授权错误吗?

急寻帮助啊!

网友A:
授权盘是不是损坏了,或者USB接口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B:
记得是需要导入授权的 用授权管理器的

网友C:
授权文件损坏,如果确定已安装了对应的授权文件,系统依然提示缺少该授权,可以考虑进入授权管理器中察看该授权状态是否正常(右击对应的授权选择检查)。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技术支持的帖子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889805&pno=1&b_id=5&s_id=17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检查你的USB口是否有问题,我们在使用电脑时会出现USB无法识别U盘等移动装置,如果USB口问题,建议重装USB2.0驱动试试,如果不行就只有重做系统,安装WINCC软件,以前碰到类似USB口问题大多是这样解决的,而且USB口读写很不稳定,如果还是不行,可能你的授权或者授权盘损坏了,因为你的授权是正版,这时候就可以享受你的购买服务了,拨打授权维修电话是:010-64757575帮你解决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需要导入授权的 用授权管理器的

说的很对,WINCC并不是你运行的时候,只要插入u盘就完事,需要用授权管理器进行导入,因为授权文件里面很多授权,包括各个类系的软件,需要手动选择你需要的授权,这样运行文件就会比较小少占内存。

楼主:
仔细查看了授权信息,还有二个授权没有安装啊!

1 A9WTG60602 Wincc Option Archive

2 USBDongle     Wincc USBDongle

这二个是什么授权啊!怎么才能获得这些授权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