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2-01-31):
我想用型号为CP1E-N20DT-D的plc控制步进电机,要求;

1按SB1时电机正传,当工作台运动到位时,在执行回零的动作

2.按SB2时电机输出固定的脉冲

3.将第三部作为子程序进行调用

4,最后在执行回零的动作

请各位哥哥姐姐知道,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用SB1时,输出模式为连续模式,用INI指令停止,用PRV读出脉冲输出量,回零时,设置为输出模式为连续模式为单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