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选型

楼主(2012-01-31):
  1、防护等级:IP20IP40可协议)。

  2、抗震能力:海拔3000米以下,振动装置0.5G以上。

  3、抗冲击:15kg11ms

  4、环境温度:-3055℃

5、环境湿度:95%无冷凝或滴水。

软起动器具有如下特点:

  1. 三种起动方式:限流、电压斜坡、重载起动方式;

  2. 停车方式:电压斜坡软停车,自由停车。

  3. 可编程延时起动方式,可编程联锁控制,可编程故障接点输出。

  4. 对输入电源无相序要求。

  5. 起动时间、停车时间均可编程修改。

  6. 具有多种保护功能: 过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过热、缺相、

     电机过载等进行保护。

  7. 动态故障记忆功能,便于查找故障起因.可最多记录五个故障

  8. 可在线查找三相最大的起动电流和最大运行电流。

9. 模拟电流信号4-20mA0-10mA范围内可编程,输入:无源开关信号。输出:继电器无源接点。支持485通信。

10. 汉字显示功能:LCD液晶屏显示各种工况参数,编程及故障状态下具有文字提示说明。

软启动器系统保护功能:

 1.内置电子速断保护:不需外加快熔,如起动前或起动过程、

  运行过程、软停过程中下口发生短路均作到自保护,并报警

  动作。

 2.单相接地保护:如有单相接地先报警后停车。

3.过电压保护:如有输入电压超压则报警或停车(订货协议)。

 4.过负荷保护:如电动机过负荷,先报警后停车。

 5. 断相保护:电动机断相报警并停车。

 6. 防止相位颠倒保护:如上口倒相不予起并报警。(可选)

应选择ABB那个系列的软起?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有ABB的手册没。就那么几个。嘿嘿,看看手册吧。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07/2011071422153300001.htm

到工控我网下载一个选型手册,按照你的要求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C:
每个系列有每个系列的特点,

根据你现场的要求:重载或轻载启动,保护要求,其他特殊要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