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廉价的振动/摆动实现器件(类似音圈电机或摆动电机)

楼主(2012-01-31):
大家好,本人有一事相求,请各位不吝赐教。

本人正在做一个小小的DIY,其中需要用到实现小幅度、高频率振动或摆动的器件。

要求如下:

直线运动或摆动幅度:0.5mm左右 5°左右

振动或摆动频率:10Hz - 1300Hz左右可调,对应输入的矩形波或三角波、正弦波等。

运动负载能力:能拖动重量为5克左右的小物件

位置控制:不需要,只要能做等幅振动/摆动即可

驱动形式:输入5V左右,最好能通过555电路产生的矩形波、三角波等驱动。

体积:尽可能小

成本:尽可能低

综上所述,我需要一个能通过矩形波、三角波驱动的振动器件,振动频率范围要大,不需要位置控制。

本人才疏学浅,只知道类似的有音圈电机,或用于激光振镜的摆动电机,但这两者太贵,而且大材小用了。

请各位推荐一下能实现以上功能的物美价廉的器件,谢谢!

网友A:
在百度搜一下振盘。。。找找做振盘的那些公司。。。他们或许会给你很好的建议。。。或许会给你做个漂亮的震动器件

网友B:
手机里面的震动,找个废旧手机拆来用?

网友C:
这个没接触过,待高人前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里面的震动,找个废旧手机拆来用?

先谢谢回复,不过这个方案对我不可行,因为手机里是电机带偏心轮来实现振动的,是整个马达一起振,对DIY里面其他器件的运动有影响。而且电机带偏心轮不能很好地调节振动频率,我的输入是555电路产生的矩形波或三角波。

我需要的是类似音圈马达或振镜电机那类作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百度搜一下振盘。。。找找做振盘的那些公司。。。他们或许会给你很好的建议。。。或许会给你做个漂亮的震动器件

谢谢回复,但振盘太大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小的器件,体积最好在2平方cm以内,这个器件是用来带动另外一个部件的,而不是为了让整个装置整体振动。

网友D:
电动剃须刀怎么样?

可以么,物美价廉,结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剃须刀怎么样?可以么,物美价廉,结构简单

剃须刀也是马达加曲柄之类的机构实现的,而且转速不好调节,因为不需要这么大的动力。我理想中还是类似音圈电机那种线性运动的方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球,望大家赐教

网友E:
就算按照简谐振动考虑,加速度a=Aω^2=4A*π^2*f^2,1300Hz的频率上限要求有点儿高,若还要求0.5mm的摆幅,就意味着1000多个G的加速度了。此频率下,不能再苛求振幅。

建议楼主找个合适的喇叭,利用其音膜或纸盆作为振动输出。或者自己设计一个音圈电机,其实难度并不大。

楼主(2012-03-01):
对:波恩关于就算按照简谐振动考虑,加速度a=Aω^2=4A*π^2*f^2,1300Hz的频率上限要求有点儿高,若还要求0.5mm的摆幅,就意味着1000多个G的加速度了。此频率下,不能再苛求振幅。 建议楼主找个合适的喇叭,利用其音膜或纸盆作为振动输出。或者自己设计一个音圈电机,其实难度并不大。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意见。音圈电机貌似比较精密,能自己设计和DIY吗?

网友E:
音圈电机的原理与动圈式扬声器基本相同,加之楼主对位置没有要求,个人以为未必需要多高的总体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