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激光位移传感器ZLDS100-30做一个产品两点高度差的测量

楼主(2012-01-31):
我想用真尚有的激光位移传感器ZLDS100-30做一个产品两点高度差的测量,并对产品按高度差进行自动分档。由于这方面只知道原理,没有操作过。所以有些不明白

(1)除了要配两个ZLDS100-30和一个PLC外还要配什么(另外自动控制方面用到一些气缸和接近开关)。主要是对PLC怎么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再运算,得出结果后控制不同的气缸,请帮忙分析一下,传感器到PLC中间还要增加什么设备。要不要数模转换(传感器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或者串行通迅单元。

(2)PLC怎么读取传感器数据,用什么哪个型号PLC好。

网友A:
这plc好选择,点数少。用CPU224XP 西门子的 或者用国产的看你的产品是测试产品还是以后转化为市场产品,成本不是太严格就行。

你先看你的传感器资料。有介绍。

网友A:
http://www.51sensors.com/  有详细的介绍,这还是好处理的。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移动量的,一般都是模拟输出,直接用PLC模拟输入口读取就可以,中间不需要加AD模块,关键是看好说明书,根据你要的位移量对应的模拟输出值大小,在PLC中和设定的值比较,给PLC IO点一个输出,带动气缸或者伺服动作,一个简单的闭环控制。

楼主:
青岛黄工 :您好!介绍一下什么型号PLC有模拟输入口的,我再查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C:
用激光传感器不好,容易受到干扰,因为你的产品的表面不一样,有的干净,有的有油污,或者指纹印,或者表面不平整等。都会引起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