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与premium通讯

楼主(2012-01-31):
请教各位大侠:intouch 10.1如何与premium 的TSX P57103m的CPU通讯?可以直接用CPU上的接口吗?选什么样的协议呢?

网友A:
你加我QQ,我给你一份资料。按照做就好了!1491396791

楼主:
谢谢,我的QQ :453130873.

网友B:
TSX是施耐德的么????

网友C:
MODBUS啊 协议不用考虑 施耐德的走MODbus

网友D(2012-06-02):
如果用CPU上的串口的。最好是用OPCLINK来配置。因为premium 的串口协议时UNTEWAY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