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INAMICS V10 变频器 开机显示P----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31):
西门子 SINAMICS V10 变频器 开机显示P----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V10手册有批注吧。应该是停止没运行呢似的,我先找找手册问一下技术。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A:
是检测没有通过,也有可能是面板有问题

网友B:
是的啊?是什么妆况呢?一上电就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