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帖中电路图实现的功能

楼主(2012-01-31):
请问以下电路图的功能和实现的具体形式。

网友A:
请问是用在哪里的啊?嘿嘿。

网友B:
看不太清楚,好像就是接触器线圈之类的!

网友C:
楼主你的图太模糊了,搞个清楚的来,

网友D:
看不清楚啊,只看到有线圈了

网友E:
这个图只能适合用狼眼来看了,看你这个图,那个方形的东西应该是个皮尔兹的安全继电器,这个图纸应该是一个大图的前导部分,主要用于安全上电控制的,如果楼主真心请教,建议把图放大,哪怕分割后传上来吧。

网友F:
   这个图用狼眼也看不清呀了,那个方形的东西应该是个皮尔兹的安全继电器,我给你载个我厂用的这类安全继电器的接线与你参考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202/2012020107115400001.htm

  这里有皮尔安全保护说明书

楼主:
谢谢啊,各位,这次图没发好,我再发次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