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2-01-31):
可以读写的参数地址是不是只有2000,2001,2002,2100,。。。2117,能不能读取辅助继电器M和资料寄存器D?

网友A:
通信協議的參數字址定義这里面可以的
你看看你的是哪个系列的,说明书里有一个介绍。

网友A:
操作手册里面的有这个说明

网友B:
这个当然可以的哦,你没有将通讯说得明白些,什么上位机,什么通讯格式?建议仔细看看变频器关于通讯章节,有详细的通讯格式说明,如何读取数据寄存器,如何读取节点,我这儿有松下plc和台达通讯的程序,设置输出频率,控制启停都可以的。

网友C:
台达B系列和F系列都支持modbus RTU和modbus ascii

楼主:
我用的VFD-E支持Modbus,不过可以通过modbus读写的只有变频器的参数,好像不能读写其内置PLC里的内部寄存器变量阿。

本来变频器的启停通过变频器内置的PLC来控制,如果上位机跳开PLC而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对我没什么意义啊,因为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必须由PLC来控制。。。。郁闷

网友B:
本来变频器的启停通过变频器内置的PLC来控制?这句话怎么理解哦/,如果上位机跳开PLC而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对我没什么意义啊?越来越不明白你的现场情况,请具体详述。

网友D:
可能楼主说的是:变频器内部的、简易的可编程部分,被楼主称为内置的PLC。

楼主:
VFD-E系列是带PLC功能的变频器。

由于我用到了其PLC功能,电动机的启动停止加速减速都是PLC根据限位开关,传感器,保护开关等信号控制的。

总之我是想让modbus和内置的那个PLC通讯。

而不希望和变频器通讯。

网友E(2012-06-23):
可以读写,手册里有辅助继电器的modbus通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