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功率加热丝和导线的连接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2-01-31):
各位,大功率加热丝和导线的连接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用铜管压接

内容不能少于10个字符!

网友B:
螺丝压接即可,螺丝最好固定住

网友C:
          螺丝紧固好最好固定住在一个绝缘板上

网友D:
镍丝和加热丝 点焊。

网友E:
电热丝接头烧断或接触不良,主要原因是接头处的电热丝发热造成的,只要把电热丝接头处的温度降下来,问题就解决了。简单的方法是用H型接线端子内心,吧两个压接线的螺丝松开,套在电热丝端部200mm处,然后把电热丝头弯回再穿入端子,用螺丝压紧,电热丝端头形成双线,再进行正常接线,效果挺好的。电热丝很粗时只有钎焊才行,像电阻炉的电热丝一般是接头双丝钎焊。

网友F:
采用耐高温导线外套歇火管,采用瓷接头压接。

网友G:
大功率加热丝和导线的连接是经常会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这的电炉丝用的氩弧焊焊接象钢丝绳一样的粗导线(应该是镍丝)引出到接线端子,接线端子用厚铜板做成夹板卡在导线上,用螺丝锁紧,效果不错。

网友H:
如果直接使用螺丝把导线和加热丝接在一起的话,螺丝长久的发热容易接在一起,而且如果拧螺丝的时候,容易损坏加热丝的接线柱损坏,建议使用铜板上面钻孔,把导线接在铜板上,铜板固定在加热丝接线柱上。

网友I:
用接线端子呗---------最常规的方法

网友J:
采用耐高温导线外套歇火管,采用瓷接头压接---不错!

网友K(2012-05-23):
将电热丝的端头焊上不锈钢螺丝,将导线压接上线鼻子。然后螺栓压接在一起。注意:导线临近接头处,套上瓷套管防护

网友L(2017-11-01):
大家都有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