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DLCAE40DRF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2-01-31):
TWDLCAE40DRF编程软件无法通过以太网进行连接(直接连接或者通过路由器都无法连接)是不是接线方式不同啊

网友A:
首先,你需要在主站配置好IP地址啊,掩码啊之类的参数,然后在主站上配置宏;从站上需要把数据内容准备好就可以了,最后就是调用一下宏就可以实现以太网通讯了,具体宏怎么配置就要看手册了

网友B:
以太网通讯的难点有两个:第一个,你的网络通讯设置要正确,就是IP地址,掩码之类的参数。

第二个,数据包设置要一致,否则,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也通讯不上。

最后,你说的通过以太网,是内网还是外网?路由器设置对吗?用电脑ping通了吗?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首先,你需要在主站配置好IP地址啊,掩码啊之类的参数,然后在主站上配置宏;从站上需要把数据内容准备好就可以了,最后就是调用一下宏就可以实现以太网通讯了,具体宏怎么配置就要看手册了 内容的回复:

网络参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配置宏,好像没看到这样的手册哦。。。。。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以太网通讯的难点有两个:第一个,你的网络通讯设置要正确,就是IP地址,掩码之类的参数。第二个,数据包设置要一致,否则,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也通讯不上。最后,你说的通过以太网,是内网还是外网?路由器设置对吗?用电脑ping通了吗?内容的回复:

使用内网,使用串口编程电缆设置的参数根据手册。不知道数据包在哪里设置

楼主:
有没有详细设置步骤啊。谢谢啦

网友C(2012-09-06):
与PC连,数据线中的5和7要断开,硬件-更改控制器类型;通讯配置,串口1,modbus, 9600,控制器-连接。

网友D(2012-10-12):
在首选项那里,打我连接管理,设置IP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