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应用程序”在“研华网关”中怎样安装部署

楼主(2012-01-31):
小弟最近用到了“研华网关(UNO-2050EME-ES)”,其系统为“Windows CE”,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问题一:请问怎样将开发的应用程序部署到上面???

问题二:可不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将PC连接到“研华网关(UNO-2050EME-ES)”,一边开发一边调试。还是,只能在模拟器中开发,然后将发布出来的应用程序手动部署到“研华网关(UNO-2050EME-ES)”???

小弟刚刚接触WindowsCe,还请各位大侠多多直接。

网友A:
需要有对应的SDK,这样开发的程序才能够兼容运行。有了SDK后,通过VS连接到那个机上就可以进行调试。

网友A:
这个SDK是一种集成开发环境,比如Android SDK   , Java SDK,不知道你上面说的将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在什么平台上开发的,这个SDK并不是“研华网关(UNO-2050EME-ES)”指定的SDK,无论哪种SDK,通过VS调用,都可以连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DK是一种集成开发环境,比如Android SDK   , Java SDK,不知道你上面说的将开发的应用程序,是在什么平台上开发的,这个SDK并不是“研华网关(UNO-2050EME-ES)”指定的SDK,无论哪种SDK,通过VS调用,都可以连接调试。

谢谢您,谢谢。

在定制“研华网关(UNO-2050EME-ES)”中的WInCE系统时,会产生一个SDK。 要开发改定制"WinCE"系统下的应用程序,必须要在PC上安装该SDK。只有这样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才可以正常在WinCE环境下跑,对吗?

“SDK”不是VS2010自带的么?

楼主:
那么SDK应该是“研华网关”提供才对了。通过Lan接口,局域网来调试,但是“研华网关(UNO-2050EME-ES)”没有显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