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bs." />
这个编码器能互换使用吗?

楼主(2012-01-31):
        如图下的这个编码器能互换使用吗?

一个坏编码器品牌 HEIDENHAIN  型号:ERN 420 102480S12-95  5V+_10%

备件两个进口 SEW 编码器的型号有两种,一个是ES1R NO1860607 OG 72 DN 1024R TTL  UB+24V +_20%,另外一个 ES1T NO1852485 OG 72 DN 1024 TTL  UB+5V+_5% ,请问要用哪个替换好点?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3014180600001-1.shtml

可连接看这个,被说得有些糊涂啦,编码器还有PNP或NPN的说法吗?

网友A:
如果替换,当然ES1T NO1852485 OG 72 DN 1024 TTL  UB+5V+_5% ,这个啦,因为电压等级一致。

上个帖子,相信我说的,我不忽悠,不信,你查查伺服编码器的维修看看,原理是相同的。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有4种:推拉输出(T),使用PNP与NPN混合输出,适用距离50米。NPN集电极开路输出(N),使用NPN方式输出。电压输出(V),在NPN输出的基础上加入上拉电阻,提供电压输出。线性输出(L0,使用差动信号输出,传送距离远。

楼主:
谢谢黄工,现在就是也在看过电压这个的问题,还有一个说是这个编码器的接线是直接到CT UNI1406变频的,但我查过这个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很大的,从5V-24V都行的

网友B:
CT uni系列变频器是5V,15V可调的。差分输入,八根线的A+,A-,B+,B-,Z+,Z-,Vcc,0V,再加屏蔽。。你的编码器我看了,中空12mm??1024线,不是NPN,也不是PNP,是差分输入的。我以前更换的编码器也是跟CT连接的。。所以知道。。。。

其实用NPN,PNP未尝不可,只是接线对你而言复杂些。

楼主:
     为什么我换了个别的品牌的编码器电机就寻不到位呢,且伺服系统还报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换了个别的品牌的编码器电机就寻不到位呢,且伺服系统还报警呢

接错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