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下载线连接方式?

楼主(2012-01-31):
本人遇到一件怪事,USB下载线是通用型,可用于台达、三菱、LG、204文本等只需2、3、5线号的设备。前些天还在使用,可今天却不能用了。

我首先怀疑USB线有问题,于是又买了一根同样的线,可新买的线仍然不能与台达通讯。

于是又怀疑是PLC端口或转接线有问题,但PLC及转接线在台式计算机上却能正常通讯。

那么,剩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新买的线也有问题,但又被再次否定,无论是新的或旧的USB线,他们都可以与LG的PLC通讯,也就是说,USB通讯线没有问题。

按以上的结果,结合LG-PLC的连接方式,本人怀疑该USB通讯线只有3根有效,即2、3、5(计算机侧),对于LG来说,他仅需3根就行了(2、3、5),而台达PLC却需要5根有效线(2、3、5,再加7、8短接)。

似乎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合理的解释以上情况,从台达的官方网站上,确实看到是5芯(2、3、5,再加7、8短接)。但网上却查到有人曾经只需3根线就能通讯,对此,本人确实无法解释,望台达板主及各位高手指导,谢谢!

以下是从台达网站上下载的接线图:

楼主:
顺便再问一下,台达软件中的DirectLink-USB通讯方式用于何处(见下图):

网友A:
谢谢使用和关注台达产品,USB接口的有时候和版本有关系,新的产品建议使用标准2.0版本USB。有的1.0或者其他会出现通讯问题。方便给台达论坛LESING id的号留言,他是专家,让他帮看一下啊。我也和他说一下。

网友A:
是plc版面 台达品牌这页面,找到发过帖子的lesing  这是台达工程师

网友B:
这个与系统本身也有关系的,有时候会不识别

楼主:
USB通讯线是2.0版本的,并且确实曾经通讯成功过(与台达),但今天却不行了,但他却可以与LG正常通讯,也就是说,至少2、3、5线号是正常的。

网友C:
没有相应的说明书么,看说明书上的比较好。

网友D:
楼主对下面的接法做过实验吗   可行吗?

对于LG来说,他仅需3根就行了(2、3、5),而台达PLC却需要5根有效线(2、3、5,再加7、8短接)。

楼主:
刚才量了一下台达通讯线,与厂方提供的接线图一致,计算机侧为2、3、5,加7、8短接,再加1、4、6短接。

不过,就在本网站上曾有人说,只用3根线就可通讯(见以下网址),不知哪种方式正确,请板主指正。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1/0-8045-844B4B3B12B6-1.shtml

网友E:
哇不会吧,还是找台达专家吧

楼主:
今天咨询了PLC的代理商,他说USB驱动安装后,还需要设置计算机的相关参数,如通讯波特率、缓冲区、数据位及校验方式等,将其设置成与台达PLC编辑软件一致。可也有人说没必要,只要端口号设为COM1即可,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

计算机端口:

台达编辑软件端口:

网友(2013-09-24):
软件会自动侦测参数的

网友F(2014-10-07):
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正在调试,早上还连着好好的,改完程序后在下载的过程中就连不上了,显示通讯端口侦测中,然后就通讯错误。

网友F:
现在我还在现场调试,连不上就是连不上,我带了两根线,都连不上,我的和你的线一样。今天叫公司发了一个新的PLC,我怀疑是不是PLC端口有问题

看到请回个电话,18149228962,小弟很无助

网友G:
DirectLink-USB通讯方式      用在台达触摸屏和PLC连接时的穿透模式。 就是通过触摸屏的USB口与PLC进行通讯下载程序和监视。

网友H(2018-05-10):
还是USB方便,不用考虑接线错误问题,版本号注意一下。

网友I: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