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应用问题

楼主(2012-01-31):
有一个方案,一步进电机水平传动一丝杆,丝杆带动两边滑轨滑块,滑块上承重150KG重量,(150KG重量中包括两台步进电机分别转动,转动力矩不是很大,另分别有两缸径50MM,行程250MM气缸来回运动。

请问高手,该水平传动的步进电机应该选用多大N.M的,谢谢了,本人是菜鸟,还望请多指教!(令注,该传动要求速度大概在每秒20MM左右)

网友A:
一步进电机水平传动一丝杆,丝杆带动两边滑轨滑块,滑块上承重150KG重量,水平运动,不是提升,步进电机的功率主要来克服丝杠摩擦力,建议直接用扭矩测量工具来测量n.m,方便快捷,移动速度不是很快,选择中等惯量的就好

网友A:
直接计算:

T>=J*a/n
T:点击扭矩
J:旋转惯量
a:角加速度
n:效率0.92-0.98
你看你的启动时间为多少。计算角加速度。然后按照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B:
保持转矩(HOLDING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计算:T>=J*a/nT:点击扭矩J:旋转惯量a:角加速度n:效率0.92-0.98你看你的启动时间为多少。计算角加速度。然后按照公式计算即可。

楼主:
我认为2楼青岛黄工说是“直接克服丝杠摩擦力"可能不对,我认为是克服:丝杠摩擦力+滑块承受的150KG所给滑块的摩擦力,还要考虑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2楼青岛黄工说是“直接克服丝杠摩擦力"可能不对,我认为是克服:丝杠摩擦力+滑块承受的150KG所给滑块的摩擦力,还要考虑速度。

应该是滑块与丝杠接触的摩擦,丝杠与终端固定摩擦以及还要看水平传动是直接传动还是同步带或齿轮传动,速度每秒20mm还要看丝杠导程决定的电机速度

楼主(2012-03-28):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2012-07-26):
我现在貌似会用了 呵呵

楼主(2012-10-02):
现在用顺手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ORQUE)是指步进电机通电但没有转动时,定子锁住转子的力矩。它是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通常步进电机在低速时的力矩接近保持转矩。由于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速度的增大而不断衰减,输出功率也随速度的增大而变化,所以保持转矩就成为了衡量步进电机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比如,当人们说2N.m的步进电机,在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是指保持转矩为2N.m的步进电机。

这个转矩是静转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