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震动开关(振动开关)能感应到手机的震动。

楼主(2012-01-31):
请问哪种震动开关(振动开关)能感应到手机的震动。

我问了几个在淘宝网上卖的震动开关。他们说不能感应。

不知道谁那边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点。

非常感谢。

lwplwp123@163.com

网友A:
想怎么使用,弄一个感应器或者关联的防盗器就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很好找哦,你买个音控电灯的控制开关,打开研究一下,自己稍微改造一下就好,机械式的就是把阻尼调大,电子式的就是换个大容量的电容,简单的结构。呵呵。

网友C:
手机的振动能量是不小的,有时候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或者抽屉里,来电话后手机嗡嗡的震动声很远就能够听到,若还听不到放在麦克风上,呵呵,保证音量足够大。

网友D: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手机振动小,感应不到,需要增加一个外置的开关,提示手机有电话或者短信。

网友E:
把压电陶瓷片贴到手机上就取出信号了,经放大驱动继电器或喇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找哦,你买个音控电灯的控制开关,打开研究一下,自己稍微改造一下就好,机械式的就是把阻尼调大,电子式的就是换个大容量的电容,简单的结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