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2-01-31):
低压三相交流电机(以下简称电机)具有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以及维修方便等优点。因而广泛地应用在工农业机械设备的拖动装置中,是所有电机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尽管如此,电机在实际运行中难免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障。下面,针对电机常见故障产生的原因及采取对策进行分析,供同行参考。
一、电机温升过高或冒烟
这种故障是电机过热的表现。其原因很多:既有电机外部的因素(如电源供电质量差、负载过大、环境温度高和通风不良等等);也有电机自身的原因。
电机本身常见原因及对策:
1.绕组接法有错,误将星形接成三角形或相反。
2.定子绕组匝间或相间短路或接地,使电流增大,铜损增加。若故障不严重只需要重包绝缘,严重的应更换绕组。
3.定子一相绕组断路,或并联绕组中某一支路断线,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绕组过热。
4.转子断条。对铜条转子作焊补或更换,对铸铝转子应加更换。
5.定、转子相擦。可检查轴承是否有松动,定、转子是否有装配不良。
6.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7.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
二、轴承过热

当电机滚动轴承温度超过95℃,滑动轴承温度超过80℃,就是轴承过热。其原因及对策如下:

1.轴承损坏应换新。
2.滚动轴承润滑脂过少、过多或有铁屑等杂质。润滑脂的容量不应超过轴承和轴承盖容积的70%,有杂质时应换新。
3.轴承与端盖配合过紧或过松。过紧时加工轴承室,过松时在端盖内镶钢套。
4.电机两端盖或轴承盖装配不良。将端盖或轴承盖止口装平,拧紧螺钉。
5.传动带过紧或联轴器装配不良。调整传动带张力,校正联轴器。
6.滑动轴承润滑油太少,有杂质或油环卡住,应加油,换新油,修理或更换油环。
7.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8.电动机轴弯曲。
三、噪声异常
1.当定、转子相擦时,会产生刺耳的“嚓嚓”碰擦声。应检查轴承,损坏的需更新。如果轴承未坏而发现轴承走内圈或外圈可镶套或更换轴承与端盖。
2.电机缺相运行,吼声特别大。可断电再合闸,看是否能再正常起动。如果不能起动,则可能有一相断路。开关及接触器的触头未接通也会发生缺相运行。
3.轴承严重缺油时,从轴承室能听到“咝咝”声。应清洗轴承,加新油。
4.风叶碰壳或有杂物,会发出撞击声。应校正风叶,清除风叶周围的杂物。
5.转子导条断裂,发生时高时低的“嗡嗡”声,转速也变慢,电流增大。
6.定子绕组首末端接线错误,有低沉的吼声,转速也下降。
7.定子、转子铁心松动;
四、振动过大
1.电机转子不平衡(如转子上配重螺丝脱落)应校正动平衡。
2.传动带轮不平衡,应校正静平衡。
3.转轴弯曲。应更换转轴,或车直镶套(热套)。
4.安装基础不平或固定不稳。应重新安装,固定平稳。
5.转子导条断裂,使负载电流时大时小地振荡。
6.联轴器装配不正或有松动。
7.被驱动机械失去动平衡。
8.定子绕组有局部故障,旋转磁场不平衡而引起振动。
9.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10.铁心变形或松动;
11.风扇不平衡;
五、运行中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

1.三相电源电压严重不平衡(即不相等)。如开关接点接触不良等。
2.三相绕组中有一相断路或一相熔丝烧断等造成缺相运行。
3.绕组匝间或相间有局部短路,而熔丝又未断。
4.三相绕组中某一组的一条并联支路或几条并联支路断路,造成三相阻抗不等。

5.三相定子绕组中一相首末端弄错,而熔丝没有烧断。

六、电机运行时,电流表指针来回摆动
这种故障原因很可能是转子导条断路。
七、电机转速变低
1.电源电压太低,应检查、找出原因。

2.转子导条断裂或脱焊,应检查并修理断条。
3.定子绕组接法错误,应检查并改正接法。
4.负载过大,应减少负载或加大电机功率。
5.轴承磨损过大,造成定、转子相擦。
八、启动困难或根本不能启动
1.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断路。
2.定子绕组相间短路或接地,可用兆欧表检查。
3.定子绕组接法错误,或将一相绕组的首末端接反,应检查纠正。
4.定子、转子扫膛。
5.轴承损坏或被卡住,应更换轴承。
九、启动时烧断熔丝
1.一相电源断路重载启动。
2.熔丝太细或安装时受机械损伤(截面变小)。
3.超载。
4.定子绕组一相断路。
5.定子绕组或转子绕组严重短路或接地。
6.修理过的电机一相首末端接反或内部部分线圈接反。
十、电机外壳带电
1.引出线绝缘破损而碰壳。
2.绕组受潮绝缘损坏而碰壳。
3.电机长期过载,绕组绝缘老化龟裂而碰壳。

4.两端槽口绝缘损坏或导线松动,铁芯硅钢片没有压紧或有尖刺等,振动时擦伤导线。

5.槽内有铁屑等杂物,导线嵌入时被擦伤而碰壳。
6.嵌线时导线绝缘受机械损伤而碰壳。
7.定、转子铁芯相擦,使铁芯过热而烧槽楔和绝缘,致使线圈碰壳。
8.接地不良,从而使保护接地失效。
十一、发生缺相运行
几乎有一半以上电机烧毁都是由于电机缺相运行引起的,造成缺相运行主要原因如下:
1.总电源线路上因其它设备故障引起一相断电,接在该电源线路上的其它三相设备就会缺相运行。
2.一相熔丝接触不良(如螺丝未拧紧)、熔丝氧化严重或受机械损伤(特别是安装时的人为损伤),使一相熔丝提前熔断。
3.起动设备的闸刀或触头有一相接触不良或未接触上,如触头烧伤或松脱。
4.电机一相绕组断路,或接线盒内一相接头松脱。
十二、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1.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2.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更换熔丝;
3.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检查电机,修复。
4.电机已经损坏。
可见,电机在运行中故障种类很多。有些故障现象虽然很相似,但产生的原因却不大一样,因此,只有深刻理解和体会电机发生故障真实原因,才能迅速采取有效的对策排除电机的故障。

网友A:
虽然偶不懂电机,但还有顶楼主

网友B:
收藏了         备件了,有时工作现场需要的说

网友C:
非常详全,感谢楼主讲解。收藏了。

网友D:
说的很好

收藏了,辛苦了

网友E:
收藏了,感谢楼主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