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转一圈、脉冲频率该怎么算?

楼主(2012-02-01):
台达ASDA-AB 系列伺服(2500ppr A、B 信号进入驱动器后即成为10000ppr)手册中有这句“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这是在差动输入,电子齿轮比为1时的条件下吧?也就是伺服电机50r/s。电机的速度是靠脉冲频率控制的吧 !我用台达PLC控制伺服,想用脉冲+方向控制,PLC最高要是只能输出10KHz或者200KHz脉冲频率,有发送脉冲频率的限制。这只能通过设置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来以便可以减小给伺服放大器发脉冲的频率。电子齿轮比为1时,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PLC给驱动器的脉冲频率是不是也减一半?简单的说我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该怎么设置,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转一圈、PLC给伺服的脉冲频率该怎么算?

网友A:
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网友B:
你需要知道两个问题:1.你的丝杠螺距是多少,如一般是5mm;2.你需要的脉冲当量是多少,也就是一个脉冲的距离是多少,如0.01mm,(这个需要根据伺服电机的速度来定的)

你的脉冲当量定了,你需要的 速度就可以出来了.

按照上述,电子齿轮计算:     500 X A/B =2500 X4(倍频)

有问题,联系,QQ:93344485,共同讨论

网友C:
电子齿轮比: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等等。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分母为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伺服系统的精度是编码器的线数决定,但这个仅仅是伺服电机的精度。

在实际运用中,连接不同的机械结构,如滚珠丝杠,蜗轮蜗杆副,螺距、齿数等参数不同,移动最小单位量所需的电机转动量是不同的。

电子齿轮比是匹配电机脉冲数与机械最小移动量的

举个例子:

车床用10mm丝杠,那么电机转一圈机械移动10mm,每移动0.001mm就需要电机旋转1/10000

而如果连接5mm丝杠,且直径编程的话,每0.001的移动量就需要1/5000

这个是电子齿轮的作用。

电子齿轮就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一个比值

电子齿轮功能是指可将相当于指令控制器输入指令1脉冲的工件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的功能,分为电子齿轮(分子)Pn 202、电子齿轮(分母)Pn 203两部分参数。

在无减速比条件下设定时,根据当前电机的编码器规格把相对应的编码器脉冲数

           13位:2048P/R          16位:16384P/R          17位:32768P/R

乘以分频比4后,写入Pn 202。将负载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写入Pn 203

例如:电机的编码器规格为16位时,把16384*4=65535写入电子齿轮(分子)Pn 202

          想要36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在电子齿轮(分母)Pn 203中写入36000

伺服电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

是由编码器的位数和电子齿轮比决定的.

例如编码器是13,电子齿轮比是4,那么脉冲数=213次方/4=2048

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数是2n次方,216次方来说,就是65536,即电机每转一圈就会产生65536个脉冲,反过来说,如果齿轮比是1/1,就是发送65536个脉冲给伺服器,电机就会转一圈,要使伺服电机转X,就得发送65536*X个脉冲,如果要电机转的圈数很多,脉冲数将会很大,所以要设一个合适的齿轮比,使PLC发送的脉冲数不会很大,又能满足精度要求.(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请注意)一般最好设置2的整数次方,比如256,那么意思是PLC发送一个脉冲,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发送了256个脉冲,要使电机转一圈,只需要发65536/256=256个脉冲就行了,要使电机转X,只需要发送256*X个脉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同上,PLC需要最大125KHz对应25转/秒

网友E:
你要说清楚你想要的结果,详细请加我qq,我是搞伺服的,我们的事台湾的京伺服,性价方面都不错,详细请联系我QQ:2568339389,电话13590499067,上张图片看看

网友F:
“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PLC发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转一圈、脉冲频率该怎么算?”

1、先确定伺服电机的极数2p和相数m;
2、这样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2p×m个脉冲电流;
3、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那么脉冲电流的频率应该是(2p×m×25)/秒。
4、伺服电机只能一步一步的前进,不可能非整数步运行;
5、伺服电机的每一个脉冲电流对应伺服电机的一个步距。
6、伺服驱动工件位移,工件的位移量、位移的精确度、分辨率与传动比相关!

网友G:
电子齿轮比有分子和分母的。我用的A2的,1/128相当于10000/1280000,AB的不知道是多少比多少了。也就是说,你要5000脉转一圈就将1除以2或是分母乘以2。但这关系到脉冲当量的问题,就是控制精度的问题。如果精度达不到,最好就是换用运动控制器,带差分输出的那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网友A 的回复内容: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同上,PLC需要最大125KHz对应25转/秒

“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

这个也对?乱来吧。。。

网友I:
3000转是额定转速,不是说那个伺服就是500Kpps对应的就是3000转,500Kpps是伺服驱动所能接受的频率极限。怎么转得设电子齿轮比。

网友A:
电子齿轮比就相当于物理结构的机械齿轮比一样,不同的是它主要是针对脉冲信号。
比方说伺服在电子齿轮比为1:1时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如果你把电子齿轮比设为2:1发同样10000个脉冲时电机就会转2圈,设置电子齿轮比主要是可以已较低的脉冲频率得到较高的转速。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分母为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sunnycit关于引用 网友A: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同上,PLC需要最大125KHz对应25转/秒内容的回复:“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这个也对?乱来吧。。。

它这说反啦,如果设置成了2,那就是20000转一圈,如果是0.5,那才是5000脉冲转一圈,

楼主:
对:guafa58关于你需要知道两个问题:1.你的丝杠螺距是多少,如一般是5mm;2.你需要的脉冲当量是多少,也就是一个脉冲的距离是多少,如0.01mm,(这个需要根据伺服电机的速度来定的)你的脉冲当量定了,你需要的 速度就可以出来了.按照上述,电子齿轮计算:     500 X A/B =2500 X4(倍频)有问题,联系,QQ:93344485,共同讨论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我加你QQ了,多多指教!

网友K:
如果用台达EH2,脉冲最高频率200K,电子齿轮比设为5:2,PLC发4000脉冲电机转一圈,这样200K时正好3000RPM。

网友K:
设定电子齿轮比时,无需考虑伺服电机的实际应用转速,只要考虑电机额定转速。原则是:PLC输出最大脉冲频率时,电机正好达到额定转速。

应用中电机转速的改变只要在PLC程序中改变输出脉冲频率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网友M(2012-05-19):
对:青岛黄工关于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内容的回复: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M:
对:0520han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PLC发10000个脉冲给伺服驱动器,电机转一圈,要是把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是不是PLC发5000个脉冲给驱动器,电机转一圈?对的,是这样的,可接受高达500Kpps 的脉冲输入,相当于3000r/min 的转速,是说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的接受上限,比如晶体管开关频率,是说硬件的方面的,想让伺服电机的转速为25转/秒,电子齿轮比设置为2,25转需要25*5000个脉冲,plc的脉冲频率就是25*5000/秒了。 内容的回复: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内容的回复:

plc最大频率是100KHZ

网友N(2014-03-09):
控制伺服电机时,脉冲频率和脉冲个数跟“电子齿轮比”有关;将它放大或缩小后,才能达到相应的转速。与步进电机相比,多了一个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网友O:
引用 网友E:
你要说清楚你想要的结果,详细请加我qq,我是搞伺服的,...

你这个比台达便宜多少?1000W的多少钱一套,发个技术文档上来吧,1000W的可以直接用市电吗?

网友O:
先确定你机构要求的精度。如精度为0.1度/脉冲,那么一圈需要360/0.1=3600个脉冲。

电子齿轮的计算方法是:在机构运行一圈的情况下,PLC发出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数。

电子齿轮比=10000/3600,与速度无关,但要在伺服规定的范围内。

与速度有关的是:转速(r/s)×每圈需要的脉冲数(3600)要小于200K,当然你预计的转速也要在最高转速内。如果大于200K,要么降低转速,要么降低精度。

网友P(2016-10-09):
gsk伺服电机额定3300可以升到4500

以上吗

网友Q(2018-05-10):
爱对方身份的

网友R:
留个记号,下次来学习!

网友S:
上海枫信减速机  www.fxjiansuji.com   18964087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