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力控制方案

楼主(2012-02-01):
寻求同行的朋友帮助:现况是,目前我们厂的非标机台多(有200台左右),且每年以20台速度递增。非标机台振盘不是很好。

需要气吹(每台机器有好几个地方用直径4MM的气管一直吹)。现有四台空气压缩机,全负荷运转。方案1,用PLC控制电磁阀把

4MM一直吹的气管改成脉冲式的吹,不知此方法可行否?总的耗气量会不会减小。空压机会不会省电些。谢谢!望同行鼎力相助。

多想些办法。谢谢!

我还有点疑问,比方说,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那么,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

楼主:
寻求同行的朋友帮助:现况是,目前我们厂的非标机台多(有200台左右),且每年以20台速度递增。非标机台的振盘不是很好。需要气吹(每台机器有好几个地方用直径4MM的气管一直吹)。现有四台空气压缩机,全负荷运转。方案:用PLC控制电磁阀把4MM一直吹的气管改成脉冲式的吹,不知此方法可行否?总的耗气量会不会减小。空压机会不会省电些。谢谢!望同行鼎力相助。多想些办法。谢谢!

我还有点疑问,比方说,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那么,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

网友A:
你加这人问问他(2314770366),真对他的产品是否和你的应用类似,能行让他帮你弄一个方案。他们是机台等振动盘的,如果采用plc控制你的这些需要看你的整体工艺。

网友B:
使用脉冲输出气体的话只会比原先常通时的耗气量小,不会比原先多,顶多也就是与常通的时候持平.改阀后的气体流量要计算好.

脉冲的效果如何不知道,但你的阀应该选择适合较高频率动作的,否则会影响阀的动作效果及寿命.

网友C:
现有四台空气压缩机,全负荷运转。方案:用PLC控制电磁阀把4MM一直吹的气管改成脉冲式的吹,不知此方法可行否?总的耗气量会不会减小。空压机会不会省电些。谢谢!望同行鼎力相助。多想些办法。谢谢!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总的耗气量会减小,电业会省的,空压机也是间歇的工作,自然会省电,

该阀后要保证流量够用,阀的内径要选择合适,太小会限流,太大又太浪费。看你脉冲的频率来选择的电磁阀的开关频率以延长阀的寿命和可靠性。

网友D:
楼主还是要从源头解决,尽量不使用吹气,改善振动盘结构,总体费用要比你现在改进方案及压缩空气的费用节俭很多。

网友E:
常吹改为脉冲吹是否省电,要看脉冲的频率,如果吹的时间长,停歇的时间短,那么压缩空气也不会省多少。如果机械是间歇性的工作,吹的时间短,停歇的时间长,那么省气是很可观的,这个时候就不用考虑电磁阀启动瞬间造成的大流量是否比节省下的流量大,对于非标机械偶不懂,不过如楼上的朋友所说还是从机械上找原因为好。

楼主:
楼主还是要从源头解决,尽量不使用吹气,改善振动盘结构,总体费用要比你现在改进方案及压缩空气的费用节俭很多。

感谢5楼及热心帮助的前辈朋友,“改善振动盘结构”谈何容易,有些已用了七八年的了。约七,八个振盘。怎么改,而且完全不用气吹是不可能的事。

   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

请前辈指教。谢谢!

控制阀的频率是1秒动作1到2次。

网友F:
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

怎么可能。阀开启时,气体流量是随阀的开度逐渐增加的,因为系统压力是不变的。你的方案挺好,不过要看开、闭的时间比例和开、闭的持续时间。如果开的时间短,会有节约效果;开、闭持续时间都很短(比如1分钟),也就是说阀工作频率很高,这个方案就不是很适用,阀的寿命要考虑,结果是阀的投资大大超过节能。

网友G:
这样做是可以的。脉冲吹靠的起源的压力。与吹气的速度。是一个间断性工作。只要有足够的储气罐。保持足够的压力。设置好吹气的时间。是能够节省气源与电力的。同时选择开启与关闭时间较短。动作迅速的电磁阀。也可以节省气源的浪费。

网友H:
用PLC控制电磁阀把4MM一直吹的气管改成脉冲式的吹,不知此方法可行否?总的耗气量会不会减小。空压机会不会省电些。谢谢!望同行鼎力相助。多想些办法。谢谢!

这样是可以的,总的耗气量肯定会减小。这样空压机也就省电了

我还有点疑问,比方说,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那么,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

空压机有储气罐,储气罐如果是恒压控制的,管道的气体压力恒压,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

不对,排掉的气体取决于管道的压力和排气的时间,因为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时间较短,压力恒定,所以放掉的气体只是那短短的一瞬间的,楼主明白吗?

网友I:
在布袋除尘有方面有脉冲控制器,电厂和面粉厂有用的,可以控制脉冲长短和间隔,可控十几路,操作挺方便,成本会低,会节省气。

网友D:
如果楼主必须要用吹气可参考SMC的VXF系列气阀,资料只能自己找了。但是还是建议你改善震动盘,因压缩空气吹气非常耗能的。如果楼主说有200多台设备都这样的话,哪你的空气压缩机功率也很大。压缩空气浪费非常严重。

楼主:
4台空气压缩机满负荷24小时运转,当前气压维持当前200多台非标机台还有点欠佳。如果再增加机台。问题就来了。要么再买台空压机,每年就多出几百万度电就是几百万元钱。再有。还要买变压器。听说电缆又要换专用电缆。以前的电缆拖不起了。好像从变电所到我们工厂的距离还比较远的。买变压器和换专用电缆是一次性投资而另增的空压机每天耗能是个大问题。

网友F:
那就有必要改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PLC控制电磁阀把4MM一直吹的气管改成脉冲式的吹,不知此方法可行否?总的耗气量会不会减小。空压机会不会省电些。谢谢!望同行鼎力相助。多想些办法。谢谢!这样是可以的,总的耗气量肯定会减小。这样空压机也就省电了我还有点疑问,比方说,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那么,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空压机有储气罐,储气罐如果是恒压控制的,管道的气体压力恒压,当电磁ON的瞬间,经过阀的空气流速大,压力大。也就是说,把OFF空气的那段时间在此时也放掉了?是这样认为吗?不对,排掉的气体取决于管道的压力和排气的时间,因为用电磁阀控制成为脉冲式吹气时间较短,压力恒定,所以放掉的气体只是那短短的一瞬间的,楼主明白吗?

你是不是义乌做拉链的,你这个用量是很大的哇,我以前在义乌遇到过的,不过你得用脉冲,然后你得加一个增压装置,而且你得让你每台设备的吹气时间短,这个就得在你的机械上做啦,

楼主:
是在浙江余姚做喷头行业的。如果在机器上做那自开始就把振盘做好。但是不可能的事。有没有同行业的前辈请支招啊!谢谢!

网友D: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根据你的能耗费用进行改造还是合算的。只是你想不到。多找点人给你支支招,出点费用请请人,偌大的一个工控网肯定有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