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仪表无输出

楼主(2012-02-01):
系统为恒压供水系统,选择西门子变频器控制水泵供水量。主要控制单元有PID仪表来完成。

问题是:水泵在旁路运行时,现场压力信号已经传送给PID仪表,仪表内P参数设定为1,其他I和D参数都为0,即无微积分,只有比例作用的情况下,仪表始终无输出。是我参数调的不对,还是我调PID仪表的方法不对?

那位有PID调节经验的分享下

把仪表说明书,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A:
都旁路运行了,PID还有啥用啊?还有你那个I和D都是0,只有比例,能实现恒压么?你这就是比例调节,失去PID的意义了啊

网友B:
他这个做得是一个PID恒压供水控制,但是PID不用是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实现得,是另加的PID表 然后PID表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 变频器只是起一个简单的变频工作,就是PID仪表方法错的。他这个控制系统很可能是一拖多的循环泵,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压力变化的时候工变频不切换,或者说反应慢,是PI参数设置不对造成的

网友B:
把P调为2 I调为10试一下,试了结果说一下。

网友C:
新人,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都旁路运行了,PID还有啥用啊?还有你那个I和D都是0,只有比例,能实现恒压么?你这就是比例调节,失去PID的意义了啊 内容的回复:

现在是PID仪表无输出,我旁路运行是想检测一下仪表与变频的信号通讯情况!

网友A:
看来宝马哥分析的是对的。这个要看你的PID仪表了,是什么品牌,型号?PID功能是上电就运行呢还是变频运行时才起作用?

网友D:
咨询一下PID仪表厂家的技术。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他这个做得是一个PID恒压供水控制,但是PID不用是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实现得,是另加的PID表 然后PID表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 变频器只是起一个简单的变频工作,就是PID仪表方法错的。他这个控制系统很可能是一拖多的循环泵,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压力变化的时候工变频不切换,或者说反应慢,是PI参数设置不对造成的内容的回复:

差不多找个意思吧!现在泵在工频运行,现场压力0.53,我把给定值分别设成1和0.5 输出均无变化为0.按理我比例作用的话,输出,应该为输入吧!何况我现在是在开环运行呢!

网友E:
PID控制仪表只有在投入自动运行下,输出才会随着现场压力改变而改变,如果投入手动状态,输出始终保持一个数值不变化,要想测试PID仪表的好坏可以先用手动按钮改变输出,看变频器的输入是否想到,如果不变化就是PID仪表有问题,若手动改变有变化,在投入自动运行看,PID仪表是否有输出,可以逐渐修改设定值使其偏差值不断改变,看PID仪表的输出变化怎样,变频器的输入怎样。

网友F:
要试有没有PID调节输出,比例怎么也得在50%左右或是100%,1好像太小了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宝马760LI关于他这个做得是一个PID恒压供水控制,但是PID不用是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实现得,是另加的PID表 然后PID表输出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 变频器只是起一个简单的变频工作,就是PID仪表方法错的。他这个控制系统很可能是一拖多的循环泵,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在压力变化的时候工变频不切换,或者说反应慢,是PI参数设置不对造成的内容的回复:差不多找个意思吧!现在泵在工频运行,现场压力0.53,我把给定值分别设成1和0.5 输出均无变化为0.按理我比例作用的话,输出,应该为输入吧!何况我现在是在开环运行呢!

比例等于100时,输出为输入与设定值的偏差。

网友G:
参数整定找最佳, 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 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 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 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 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 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 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 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 前高后低四比一。
一看二调多分析, 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H:
如果是智能仪表,有自整定功能,用自整定试试。P值是放大倍数,设的大小看说明书规定,小了当然没输出。你确定输入信号有吗?是电压信号(1-10V)还是电流信号(4-20mA)?测量。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内的PID功能?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如果是智能仪表,有自整定功能,用自整定试试。P值是放大倍数,设的大小看说明书规定,小了当然没输出。你确定输入信号有吗?是电压信号(1-10V)还是电流信号(4-20mA)?测量。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内的PID功能? 内容的回复:

现在变频没运行,无法自整定。P值取值范围说明书上是0.2-999.9 曾经调到500,效果一样。输入时4-20mA,有信号,仪表显示,和现场压力表显示值一样。当时设计时考虑到,要实现管道压力的显示,和系统压力值的给定。要是用变频器内部自整定还得加一个数显表,和具有输入功能的显示仪表。选来选去,还是感觉用PID调节仪表省事!

网友I:
应该还是仪表设置方面的问题。有些仪表输出要配相应的模块,如电流模块等,才能输出电流。

网友J:
设定值和当前值要比较的,你的输入和设定值的单位一样吗?

网友K:
对于你这个恒压控制系统,是必须要有积分作用,也就是控制策略采用PI调节,要不然怎么能够消除静态偏差呢!你首先在投入系统时设置P、I值可以较为保守,P的设置值要是为比例带可以设为80%,积分时间可以设为118S,在设定值与返回值偏差不大时投入自动,观察调节器的输出变化,然后根据调节品质情况进行调整P、I参数,直至调节品质达到要求,如果投入自动调节器无输出你就要进行调节器的各个参数设定是否正确,与此同时你还要检查接线和系统内的各个信号,看看是否有问题,因为如果接线不对或无信号,调节器也是无输出的。

网友H:
调节器有的带使能控制,使能不ON,仪表就没输出。

我说的自整定不是指变频器,是调节器的自整定功能。

楼主:
对:QHDTHL关于对于你这个恒压控制系统,是必须要有积分作用,也就是控制策略采用PI调节,要不然怎么能够消除静态偏差呢!你首先在投入系统时设置P、I值可以较为保守,P的设置值要是为比例带可以设为80%,积分时间可以设为118S,在设定值与返回值偏差不大时投入自动,观察调节器的输出变化,然后根据调节品质情况进行调整P、I参数,直至调节品质达到要求,如果投入自动调节器无输出你就要进行调节器的各个参数设定是否正确,与此同时你还要检查接线和系统内的各个信号,看看是否有问题,因为如果接线不对或无信号,调节器也是无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

抛开恒压供水找个系统。假设,我给一个调节器一个电流信号,给调节器一个给定值(与电流信号换算过来的物理量不一样,假设,为该值的2倍),那么我将P、I、D参数设为多少的时候,输出有参数。如果SV与PV值相等,P、I、D参数为何种值的时候,输出=PV?

注意,系统为开环!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概念上还有问题,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开环?你这不就是以数值设定为给定量,电流输入信号就是过程反馈的闭环吗?凭我的理解,你的PID仪表一切正常,包括接线,设置,使能,启动都满足了,就是说I和D设定为0了,纯比例,它都应该有输出。你不妨告诉仪表型号。大家帮你找点资料分析一下。

楼主: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我觉得楼主概念上还有问题,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开环?你这不就是以数值设定为给定量,电流输入信号就是过程反馈的闭环吗?凭我的理解,你的PID仪表一切正常,包括接线,设置,使能,启动都满足了,就是说I和D设定为0了,纯比例,它都应该有输出。你不妨告诉仪表型号。大家帮你找点资料分析一下。 内容的回复:

但实际上他纯比例无输出啊。我还是把说明书传上来吧!

网友L:
还得有一控制器,再旁路时进行切换。

网友M:
1、首先测量一下你的输入信号是否正确,你在数显仪表中设置的输入信号类型是否与输入信号类型一致;

2、看数显表中输出信号的类型是否正确;

3、数显表必需置于自动状态,才会有控制输出(PID)

4、看数显表正反作用是否设置正确

5、如果参数设置没问题,看一下PID手动输出,如果手动也没有输出,就应该是数显仪表的问题。

网友E:
偶感觉楼主先不要考虑PID数是多少,多大才合适,偶感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怎样让控制器有输出,不知手动输出是否良好,通过手动给定看控制器的输出,若还不正常就是仪表的问题,若正常在投入自动后修改PID参数看输出的大小。

网友N:
就一句话,确认PID仪表闭环控制功能打开,将目标值设置为最大,还不输出,换块PID调节仪表看看,鉴定完毕。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个问题,楼主这个仪表是第一次安装调试吗?如果是,分析继续:

我觉得很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输入信号类型:4~20mA,输入上下限设定多少?输出信号类型是什么,上下限设定多少?控制参数如何设置的?

设定值

-9999~9999

自整定

/

比例带

0.2~999.9

积分时间

0~9999

微分时间

0~3999

控制作用

正作用/反作用

控制周期

0.2~75.0

手自动状态

手动/自动

控制输出信号类型

0~6(注1

控制输出上限

-6.3~106.3

控制输出下限

-6.3~106.3

快捷操作允许

不允许/允许

网友A:
还有你说工频运行时压力显示0.53,单位是什么?bar?这么低的水压?

楼主: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首先确定一个问题,楼主这个仪表是第一次安装调试吗?如果是,分析继续:我觉得很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输入信号类型:4~20mA,输入上下限设定多少?输出信号类型是什么,上下限设定多少?控制参数如何设置的?设定值-9999~9999自整定开/关比例带0.2~999.9积分时间0~9999微分时间0~3999控制作用正作用/反作用控制周期0.2~75.0手自动状态手动/自动控制输出信号类型0~6(注1)控制输出上限-6.3~106.3控制输出下限-6.3~106.3快捷操作允许不允许/允许内容的回复:

输入信号类型:4~20mA,对应0-1.0MPa

输出信号类型为4-20mA ,对应0-1MPa

目前只是调P参数,其他参数为0。仪表无输出

是第一次安装调试

楼主:
对:liwujilipen1987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岭笑傲生关于首先确定一个问题,楼主这个仪表是第一次安装调试吗?如果是,分析继续:我觉得很可能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输入信号类型:4~20mA,输入上下限设定多少?输出信号类型是什么,上下限设定多少?控制参数如何设置的?设定值-9999~9999自整定开/关比例带0.2~999.9积分时间0~9999微分时间0~3999控制作用正作用/反作用控制周期0.2~75.0手自动状态手动/自动控制输出信号类型0~6(注1)控制输出上限-6.3~106.3控制输出下限-6.3~106.3快捷操作允许不允许/允许内容的回复:输入信号类型:4~20mA,对应0-1.0MPa输出信号类型为4-20mA ,对应0-1MPa目前只是调P参数,其他参数为0。仪表无输出是第一次安装调试 内容的回复:

单位MPa

网友A:
参数组

参数名称

取值范围

10进制)

设定值

输入通道一

(注4

输入信号类型

0~20(注1

小数点位置

0~3(注2

输入上限

-9999~9999

输入下限

-9999~9999

零点修正

-9999~9999

满度修正

0.500~1.500

1.0

工程量单位

0~20(注3

故障代用值

-9999~9999

数字滤波常数

1~20

冷端修正系数

0~1.500

输出通道一

(注2

输出信号类型

0~5(注1

输出上限

-9999~9999

输出下限

-9999~9999

变送通道

通道一

输出通道二

输出信号类型

0~5(注1

输出上限

-9999~9999

输出下限

-9999~9999

变送通道

通道一

设定值

-9999~9999

自整定

/

比例带

0.2~999.9

100.0

积分时间

0~9999

微分时间

0~3999

控制作用

正作用/反作用

正作用

控制周期

0.2~75.0

0.2

手自动状态

手动/自动

自动

控制输出信号类型

0~6(注1

控制输出上限

-6.3~106.3

100.0

控制输出下限

-6.3~106.3

0.0

快捷操作允许

不允许/允许

允许

按这样设置试一试吧,没用过这种仪表,一起学习一下吧。没有参数值的就按缺省设置值好了。

楼主:
对:青岭笑傲生关于参数组参数名称取值范围(10进制)设定值输入通道一(注4)输入信号类型0~20(注1)14小数点位置0~3(注2)2输入上限-9999~9999100输入下限-9999~99990零点修正-9999~99990满度修正0.500~1.5001.0工程量单位0~20(注3)2故障代用值-9999~9999 数字滤波常数1~201冷端修正系数0~1.500 输出通道一(注2)输出信号类型0~5(注1)0 输出上限-9999~9999100 输出下限-9999~99990 变送通道通道一  输出通道二输出信号类型0~5(注1)  输出上限-9999~9999  输出下限-9999~9999  变送通道通道一  设定值-9999~999950 自整定开/关关 比例带0.2~999.9100.0 积分时间0~9999  微分时间0~3999  控制作用正作用/反作用正作用 控制周期0.2~75.05.0 手自动状态手动/自动自动 控制输出信号类型0~6(注1)0 控制输出上限-6.3~106.3100.0 控制输出下限-6.3~106.30.0 快捷操作允许不允许/允许允许   按这样设置试一试吧,没用过这种仪表,一起学习一下吧。没有参数值的就按缺省设置值好了。内容的回复:

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I:
不知你的仪表的具体型号,说明书有这么一条:

可选择可以选择4~20mA、0~10mA、0~20mA0~5V、1~5V、0~10V或位式PID输出(包括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可控硅开关/触发输出,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

有通信功能的仪表,当通讯控制输出参数选择为计算机控制时,仪表不进行控制输出处理。参见7.5节“通讯接口”。

楼主:
对:yzzcp关于不知你的仪表的具体型号,说明书有这么一条: 可选择可以选择4~20mA、0~10mA、0~20mA、0~5V、1~5V、0~10V或位式PID输出(包括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可控硅开关/触发输出,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有通信功能的仪表,当通讯控制输出参数选择为计算机控制时,仪表不进行控制输出处理。参见7.5节“通讯接口”。内容的回复:

谢谢,找到了!

网友A:
进展如何?分享一下结果啊?

网友O:
比例设为5~10,积分设为10~20再试一下,应该逐步改变PI设置,观察输出变化,

网友P: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zzcp关于不知你的仪表的具体型号,说明书有这么一条: 可选择可以选择4~20mA、0~10mA、0~20mA、0~5V、1~5V、0~10V或位式PID输出(包括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压输出,可控硅开关/触发输出,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有通信功能的仪表,当通讯控制输出参数选择为计算机控制时,仪表不进行控制输出处理。参见7.5节“通讯接口”。内容的回复:谢谢,找到了!

怎这么多人给你分析,么解决的讲一下啊。

学习,学习!

楼主:
大家别着急,答案出来一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