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在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01):
用笔记本的USB口接了一个USB转232的数据线 另一边是485转232的数据线 与s7-200通信 总是通信错误 请问这样的方法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是设置问题的话应该笔记本usb转232上!

网友B:
首先是S7-200的通讯是ppi方式,可以选择的是USB-PPI  232-PPI,选择的电缆是9013db30  9013cb30,你的这样连接的是其他转换,是对你的通讯链接出现问题,建议选用我说的这电缆,国产的也很便宜,这样不转接。

网友C:
我用过两根买的数据线:USB口和232口,通讯都可以。你可以一段段试。

网友D:
你先用台式机的232试好你的485通讯线是否正常,再试你的笔记本的USB线是否正常.

网友E:
如果2样加起来不超过100元的话,趁早换了吧!

网友F:
建议按照四楼的方法试试!用USB专232的数据线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一下有没有显示连接到PLC,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G:
直接用USB赚232,再和编程电缆连接到PLC,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用485再转成232的?

网友G:
485转232的口很容易坏,如果带电插拔或者不用终端电阻,坏的可能非常大。

网友H:
另一边应该用232转485模块,然后把232转485模块上的正负两根线与西门子S7-200PLC上的3脚8脚(3正,8负)连接上,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看懂你说的,你连接S7-200PLC的线是自己做的还是购买的,如果使购买的RS232编程电缆,需要笔记本上有串口,如果没有串口才需要使用到UBS转RS232转换器(线),你的数据线如果质量不好,也可能导致连不上PLC,推荐你购买质量较好的转换器(工控上稳定最重要)或者使用台式机连接PLC试试(台式机)自带串口。

西门子的原装电缆里面的盒子就是232转485,因为PLC的接口是485接口。

网友J:
好像是应该驱动一下什么东西 具体的我也忘记了

网友K:
现成的USB电缆就可以了

安装好驱动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lx322034关于另一边应该用232转485模块,然后把232转485模块上的正负两根线与西门子S7-200PLC上的3脚8脚(3正,8负)连接上,这样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用的是无源的485转232  接线也对  , 已经买一根USB线了  马上就发过来了  到时候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好像是应该驱动一下什么东西 具体的我也忘记了

USB-RS232转换器有驱动,电脑城有些卖的没有驱动的,10块左右,不能够使用,网上叫卖60-100元左右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L:
电脑上需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软件

网友M:
直接买个USB转串口,安装程序,调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脑上需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软件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有显示后和PLCCOM口设置一样就行了。

网友O:
问题不好说 换线吧

网友P:
楼主那样,应该连不上,485转232应该不行,而且爱烧端口

网友Q:
搞得通讯这么复杂干吗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S7-200的通讯是ppi方式,可以选择的是USB-PPI  232-PPI,选择的电缆是9013db30  9013cb30,你的这样连接的是其他转换,是对你的通讯链接出现问题,建议选用我说的这电缆,国产的也很便宜,这样不转接。

同意,通讯网络尽量简单,环节要少,

不然出了问题,很难找到具体问题。

网友S:
电脑上用USB转232口的数据线,需对电脑安装驱动,然后再连接232-485编程电缆(PC-PPI),西门子S7-200软件通讯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T:
我今天也用笔记本的USB口接了一个USB转232的数据线,另一边是485转232的数据线与s7-200通信,我打开通信双击刷新时老是显示“错误:PROFIBUS网络上存在主站,当前设备不支持主站,请选择一个多主站设备再重新尝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