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万能密码

楼主(2012-02-01):
(无正文)

网友A: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2、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3、烁普变频高级菜单P301输入321A000输入11,刷新程序P301输入321A000输入9,进菜单E001,输入机器G,PE002额定电压E003额定电流E004电压校正E005不动E006电流校正

4、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5、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

网友A:
6、没密码进不去,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7、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 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

8、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9、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主控板参数。

10、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网友A:
11、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12、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C6设为“7”。

13、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4、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15、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网友A:
16、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17、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18、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即可。

19、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制初始化,P00改成03参数可改。

20、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

21、欧陆590的万能密码是1311

22、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码锁

23、LG -iS5 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网友B:
回答的如此全面,偶收藏啦

网友C(2020-05-08):
这个必须先收藏了,感谢分享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分享!

变频器万能密码

各种品牌变频器万能密码

1、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H系列的:33582
台达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
、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
1500-G 1500-P 1000-G 200-G
的都是通用的。
、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
输入321
A000
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
输入321
A000
输入9,进菜单
E001,
输入机器G,P
E002
额定电压
E003
额定电流
E004
电压校正
E005
不动
E006
电流校正
、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
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