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进行串行通讯问题

楼主(2012-02-01):
各位控友新年好!

现有一问题请大伙支招。

使用三菱PLC做主控制,需要跟外部一电子板通讯,通讯协议为SCL,可以用什么方案实现呢?

有劳了!

祝你新年龙马精神!

网友A:
稍等,技术部给你查询资料呢。一会就回复拉。哈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稍等,技术部给你查询资料呢。一会就回复拉。哈内容的回复:

哈,谢谢!论坛的控友都叫你车总,果然不是徒有虚名的!

网友A:
他们查了半天头疼,没弄过你这,建议你如果能选定了这电子板。来确定他这scl的通讯协议。反过来对应你的这,不然就要借助第三方的。

网友A:
FX2N-232BD 你先了解一下这个模块和你的板子,能模拟一下先试试看。不行再想其他办法。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他们查了半天头疼,没弄过你这,建议你如果能选定了这电子板。来确定他这scl的通讯协议。反过来对应你的这,不然就要借助第三方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车总的团队啦!!假如借助第三方电子板转换协议呢?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B:
顶车总,车总不但有热心,更有实力!

网友C:
用PLC的通讯指令RS,根据对方的格式要求,按他的要求发送数据过去试下

楼主:
对:xjzlyg关于用PLC的通讯指令RS,根据对方的格式要求,按他的要求发送数据过去试下 内容的回复:

这个可以作考虑。目前暂定是采用电子板,422--》电子板———》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