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和西门子200系列异同点

楼主(2012-02-01):
LIGHTECH PLC同西门子200系列PLC的异同点(以下以LIGHTECH PLC和德国西门子CPU224继电器/晶体管型号为对照)

 1、     LIGHTECH CPU224,福州耐特公司生产,产品品牌为“LIGHTECH”;西门子CPU224,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产品品牌为“SIEMENS”。

 2、     LIGHTECH CPU224只可连接LIGHTECH扩展模块,包括LIGHTECH数字量IO扩展,LIGHTECH模拟量扩展,LIGHTECH温度模块扩展等;西门子CPU224可连接西门子扩展模块。

 3、     LIGHTECH CPU224无扩展的存储卡;西门子CPU224可扩展西门子存储卡;

 4、     LIGHTECH CPU224不支持187.5kbps速度的PPI通信,只支持9.6及19.2kbps速度的PPI通信;西门子CPU224支持三种PPI通信速度。

 5、     LIGHTECH CPU224,可采用PPI协议连接市面上常用的文本、触摸屏、上位组态软件,(包括西门子的触摸屏、和组态软件WINCC)且支持西门子文本显示器(TD200、TD400等),但不支持PROFIBUS协议进行的通信;西门子CPU224,目前市面上所有人机均同其兼容匹配。

 6、     LIGHTECH CPU224(2PORT),具有双485通信功能,其中1个为标准9孔串口PPI&自由口,另一个串口为485端子位,支持网络读写指令;西门子CPU224,只拥有1个485串口通信,支持标准9孔串口的PPI&自由口。

 7、     LIGHTECH CPU224(2PORT)继电器型CPU,电源电压为220V输入,不提供24V传感器电源输出;西门子CPU224继电器型,电源电压为220V输入,提供1个24V传感器电源输出,(该电源输出位置LIGHTECH CPU224是作为第2个485通信)

 8、     LIGHTECH CPU224的数据存储器为永久性存储;西门子CPU224内部存储器数据标称只能存储22天,超过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9、     LIGHTECH CPU224内置万年历功能,可简单安装纽扣电池,就可保障万年历功能在无外部电源状态下工作1年以上;西门子CPU224内置万年历,需要外接西门子电池才可保障其万年历功能正常使用。

 10、 LIGHTECH CPU224,编程环境中,指令全兼容;

 11、 向导生成的指令中,LIGHTECH CPU224不支持PTO向导,支持PID向导、PWM向导、HSC向导;西门子CPU224 02.00之前的版本也不支持PTO向导,西门子CPU224 02.00及之后的版本支持PTO线性脉冲串输出向导。

 12、 LIGHTECH CPU224高速HSC最高独立单轴10K;西门子CPU224高速HSC最高独立单轴30K。

 13、 LIGHTECH CPU224支持相应的 “MODBUS” 指令库

 14、 LIGHTECH CPU224,编程环境中程序加密采用单向加密方式,加密任意密码,加密后不可被读出;西门子CPU224编程环境中,程序加密方式为交互式加密,加密后密码存储在PLC内的某个寄存单元,只要密码输入正确即可读出程序。

网友A:
说的很详细啊,感谢楼主分享啊 !

网友B:
国产三菱PLC FX1N-60MR-001

本产品为国产三菱全新原包装产品,性能可与进口相比美,完全代替进口三菱的良好选择。外观、程序、使用

方法以及数据线等完全与进口三菱一样,真正的为您节约成本!

QQ:2335004182
TEL:15059563680
http://mngk.taobao.com

网友C:
腾控T9系列PLC集成10M/100M以太网接口,2-3RS232/485隔离通讯串口,支持Modbus RTU/TCP协议,支持IEC870-5-104协议,支持TCNET协议,通过该协议,不同设备之间可以实现数据共享、互相操作;丰富的产品型号和点数配置,灵活可选;交流90~264V供电,自带1路直流24V电源输出;支持五种编程语言

网友D:
高品质可编程控制器 www.pinyou.co.cc

正面侧面背面

软件界面

控制器仿真在线

品优科技志在提供符合用户需求、高可靠、高性能、易编程的控制器:

l  极为方便、易用的编程软件;

l  支持全面的仿真功能;

l  精心设计;

l  高品质的硬件质量;

l  专业工厂生产加工;

l  老化测试;

l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技术指标:

项目

性能规格

程序控制方式

连续扫描运行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每完成一次扫描,刷新一次

指令处理速度

1us/基本指令,2~几百us/应用指令

编程语言

LD(梯形图),符号IEC61131-3规范

程序容量

10K

存储方式

Flash ROM,永久保存,无需后备电池

外部开关量输入

外部开关量输出

万年历(RTC

显示:年//////星期

内部继电器

64字节

掉电寄存器

14字节

特殊功能继电器

16字节

定时器个数

无限制

定时器精度

2ms

硬件扩展

不支持

浮点运算

支持32位的浮点运算,且可以转换成IEC 61131-3标准中的任意类型

算法库

可扩展

电源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电压

DC24V -15%~+25%

额定输入功率

最大35VA

允许瞬间断电时间

20ms以内

输出电源

5vCPU使用

-2%~+2%1.2A(最大)

DC24v,输入、输出电路,及外部设备用

隔离后使用24VDC输入电源

电源保护

直流输入电源极性反接、过压保护

开关量输入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入信号

机械开关或NPN

动作驱动ON

3.5mA以上

动作驱动OFF

1.5mA以上

输入阻抗

4.3KΩ

输入最大电流

6.3mA

响应时间

默认6.4ms

隔离方式

每通道光电单独隔离

输入指示

LED灯亮表示ON,不亮表示OFF

电源输入

PLC主机内部供电

开关量输出规格:

项目

规格

输出方式

松下继电器

最大负载

电阻性负载

3A/点,10A/5点共COM

电感性负载

100VA

灯负载

150W

最小负载

10mA

电压规格

250VAC24VDC以下

驱动能力

最大触点容量:5A/250VAC

响应时间

Off->On 10ms

On->Off 5ms

隔离方式

每通道单独机械隔离

输出过流保护

输出指示

LED灯亮表示ON,不亮表示OFF

电源输入

PLC内部供电24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