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子程序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TWIDO的原程序里面有子程序,但是没有找到调用子程序的指令,子程序的运算都正常,请问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楼主可以把程序传上来看看,应该有调用子程序的指令

网友B(2012-09-04):
是否在扫描方式中设为周期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