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粗插补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2-02-01):
对于需要上位计算机对待加工路径进行粗插补,然后将粗插补的数据点下发到运动控制卡进行精插补的系统,上位计算机的插补周期是如何确定的?假设说上位计算机的插补周期确定为30ms,那么得到在一个30ms周期内的小线段,需要下位控制卡在30ms内控制刀具走完这个小线段,但是对于具体的系统来说,从本次插补开始,到下次插补开始,只有30ms,在这30ms内,上位机完成粗插补以及将粗插补下发到控制卡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留给下位控制卡的运动控制时间肯定是少于30ms的,也就是说到下一个粗插补开始时,下位控制卡尚未完成本次的运动控制,此时上位计算机是等待下位机完成本次运动开始怎么办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主在做数控,还是只是对数控感兴趣?

30ms的插补周期根本不具备实用价值,缩短一个数量级都不算短,以楼主的思路推演过去,计算就更加吃紧了!

楼主:
是焊接机器人,对于数控系统来说30ms是不够的,但是焊接机器人应该是够用了的,主要是即使对于数控系统,他的上位机插补周期就是小到5ms,似乎也有上面所说的问题,不知道在数控系统里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只要粗插补时间足够短,这个时间差就可以忽略不计呢?

网友A:
楼主所在集团在上海浦东有一个数控研究院,有60~70号人在那开发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何不内部咨询?!

网友B(2012-03-22):
在精插补的卡上要做缓存队列,上位传入结果,下位按顺序读取

楼主:
目前你能想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楼上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