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与 CP1E通讯?

楼主(2012-02-01):
哪位做过?请指导一下

网友A:
CP1E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B(2012-07-26):
用无协议应该可以

网友C:
可以直接用PC-link,速度快,容量大。在CP1H的操作手册上有相关说明。

网友D:
同一品牌的 通讯不复杂

网友E:
查看编程手册 或者 使用手册 就知道了,欧姆龙的有专门的通讯交流区域(在plc与plc之间通讯)简单的很啊

网友F:
可以  通讯 按说明书 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