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软件怎么安装???

楼主(2012-02-01):
我原来用西门子,现在因设备用到ABB,找了一个软件安装几次都没有成功,请问下要安装那个文件包。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AB的软件,而不是ABB的,你找子文件夹下面的安装包,里面SETUP.EXE安装,安装就可以,从你的图片来说应该是安装RSLogix5000,这个软件是需要授权的。

楼主:
能不能具体谈一下安装过程。

网友A:
只要你的安装文件安装,一步一步安装就可以,我当时安装是RSLogic500的软件,安装完以后,需要打开授权,才可以运行软件,RSLogix5000和500应该是类似的,你可以试试,安装时如果出错,可以把出错截图发上面,大家一起诊断下。

网友B:
你这是AB的软件,里面pnlbldr32是HMI编程软件,RSLINX CLASSIC是通信驱动,RSLOGIX5000是500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前两个我装过,直接安装,没什么特别要求。后一个可能需要授权的。

楼主:
后一个要安装那个???

网友A:
AUtorun(自动运行)这个文件夹里面找找看,很久没安装AB的软件,记不得很清楚了。

网友C:
是control logix系列PLC么?

楼主:
没有自动运行图标呀。

网友D:
需要虚拟光驱,从网下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动运行图标呀。

里面没有安装图标,应该不是这个,你在其他两个文件下找找看,如果没有,可能你的软件不完整。

我晚上回去把我的移动硬盘里面RSLOGIX5000安装打开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需要虚拟光驱,从网下个

这个不需要虚拟光驱,可以直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没有自动运行图标呀。 里面没有安装图标,应该不是这个,你在其他两个文件下找找看,如果没有,可能你的软件不完整。我晚上回去把我的移动硬盘里面RSLOGIX5000安装打开试试。

帮忙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软件可能有问题,刚打开以前下载的RSLOGIX5000安装软件,里面安装可执行文件,看截图:

楼主:
你的软件打开后的文件包都与我的不一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软件打开后的文件包都与我的不一样呀???

对啊,我的这个软件一直没有安装过,AB的软件搞的不多,不是很熟悉。

楼主(2012-03-12):
安装文件被册除了,人心难测呀!

楼主:
搞定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17-09-16):
本人可以破解ABB机器人软件的密钥,有需要联系:QQ370424623.

网友F:
楼主怎么样啊 激活了吗  我的为什么激活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