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153-1 故障

楼主(2012-02-01):
ET200 IM153-1模块SF红灯闪亮  BF红灯亮;请各位高手帮我判断一下故障位置。

网友A:
         通讯错误呀

网友B:
就是一个子站出现这种故障吗?

建议你使用STEP7软件诊断下具体是什么故障。

一般的排查方法,检查DP头、接线、更换IM153-1模块等方法判断。

网友C(2012-03-06):
更换检查一下DP头、或更换IM153-1模块判断,注意IM153-1地址。

网友D(2013-01-09):
我用的是S7-300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P头和接线都检查了,是正常的,但就是通讯连不上,急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D:
对不起,写错了,我只是IM153的BF红灯亮。

网友E:
BF灯亮肯定是DP通讯有问题。建议检查DP头的连接。

网友F:
我这边出现一次这样的问题,是线路中有破损,更换线后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