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频繁报OC1

楼主(2012-02-01):
 各位师傅帮忙看下我们车间这台变频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电机是7.5KW的西门子减速电机,变频器是18.5KW的富士变频器。最近这段时间变频器老是经常报OC1加速过电流。实在找不到原因,我们的变频器装有外置制动装置但是还是报过流。我们的负载跟以前没有变化,是链条拖动的。

网友A:
变频器报OC有三种情况:1、变频器本身硬件故障
2、参数调整不对
3、变频器外围有短路

网友A:
那要检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看看变频器参数,参数主要看F07,F08和F09,适当加长F07和F08一般加到20左右,F09不要太高维持到1以下
第二如果有抱闸的话,要看抱闸打开的信号和变频器运行的信号配合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说抱闸还没打开就运行,肯定OC

网友A:
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要看看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绝缘啦,用摇表摇一下;另外如果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过长而且不加输出电抗器的话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电机是否过载,如过载请解决机械的问题,如不过载,请看一下绝缘够不够,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参数。

网友C:
电机是7.5KW的西门子减速电机,变频器是18.5KW的富士变频器,贵公司真有钱哦,这个配置强悍,对变频器来说外部的负载太轻,运行起来后,很容易判断成外部短路,就是如果负载有轻微的堵转的话,另外,报OC1,也可能是风扇故障,日系变频很多都把风扇进行监测运转情况,运转不良也会报这个故障,最坏的情况,该变频器受潮了,IGBT输出检测判断故障,那就需要好好养护一下了

楼主(2012-03-09):
对:青岛黄工关于电机是7.5KW的西门子减速电机,变频器是18.5KW的富士变频器,贵公司真有钱哦,这个配置强悍,对变频器来说外部的负载太轻,运行起来后,很容易判断成外部短路,就是如果负载有轻微的堵转的话,另外,报OC1,也可能是风扇故障,日系变频很多都把风扇进行监测运转情况,运转不良也会报这个故障,最坏的情况,该变频器受潮了,IGBT输出检测判断故障,那就需要好好养护一下了 内容的回复:

黄工你好  你说的IGBT该如何保养  本人实在不知、

网友D(2017-09-21):
这好象是富士G11变频器的通病我都有20多台都是这个毛病。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经验的给予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