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

楼主(2012-02-01):
驱动电路阻值不一样是否正常??

网友A:
这是不是得看你运行中是否有报警提示了,你测试一下。观察看有没有其他的。

网友B:
驱动电路阻值不一样,不正常,六路应该对称。

网友C:
楼主说的太粗略了,希望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D:
驱动IGBT的电路吗?这个电阻值你测的是哪一部分?光耦前面的,还是光耦后面的,光耦前面的话,如果六路光耦型号不同,这个限流电阻阻值也可能不同的,如果在光耦后面的,这六路应该是对称相同的,希望楼主能详细说说,看这么多热心的兄弟,都围着你着急

网友E:
楼主讲清楚一点啊,这样也不能说明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