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霍尔元件测速的程序

楼主(2012-02-01):
大家好  那位好心人能给发一个用霍尔元件测速的程序,那编程软件都可以,我的QQ是543470869  邮箱是543470869@qq.com

网友A:
我们常见的接近传感器,和霍尔元件的检测过程差不多,可以直接把它当个传感器,它发出的信息也是开关量的脉冲,直接用上位机或者用简单的高速计数器,测量收到的脉冲个数,然后换算成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B:
霍尔元件 接近开关都可以。。。要是转盘的话你可以在转盘旁边焊接一个金属接近物体。。。要是齿轮的话可以直接计算齿轮齿数。。。用PLC的高速输入点上升沿触发内部的高速计数器计数。。。

例如三菱的:

LDP X0

OUT C235 K10000

楼主:
想请教下 ,高速计数器一般进两个点,那么用霍尔元件只有一个点信号输出,这个点该进S7-200PLC里那个点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好郁闷